请问信号的几倍频就弱到可以忽略

楼主:
之前看到有人说“载波信号的频率一般为调制信号的十倍以上”,是不是因为如果频差再小,调制信号的倍频分量和已调信号就发生混叠?如果是十倍的话,与九倍频发生混叠,是不是说到九倍频时就已经足够弱了?

网友A:
信号中高次谐波的强度跟信号本身有关,比如沿特性非常陡峭的方波信号,其高次谐波成分就比一般的(非理想)同频(仅指基波同频)正弦波要多得多也强得多。一般条件下,7次及以上谐波的强度可以认为足够弱,也有认为5次以上就足够弱了。具体多少算弱,得看应用的需求。
载波信号频率跟基带信号频率要求足够大的频差并不是谐波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二者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甚至不用知道具体原因,用反证法即可证伪——取十倍甚至五倍、三倍以下的载波频率,但不是基带频率的整数倍,那么不就避免了谐波干扰么?显然这个“避免”不是理由。至于为什么载波频率要求与基带信号频率的频差足够大,前几天就有个关于该问题的帖子,不妨去看看。

网友:
中低端的话,弱至 不影响使用 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中高次谐波的强度跟信号本身有关,比如沿特性非常陡峭的方波信号,其高次谐波成分就比一般的(非理想) ...

我看过那个帖子,可是如果我不关心电路的实现,调制信号只是单一频率的正弦波,载波信号频率在其带宽范围内,二者相差太小也是调制不上去的。这要怎么解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过那个帖子,可是如果我不关心电路的实现,调制信号只是单一频率的正弦波,载波信号频率在其带宽范围 ...

多“小”算小?怎么个“调制不上去”?先定义。

网友:
如果不考虑无线传输,现成的技术中倒是有一种调制,高低两个频率相差不远,这就是双音多频(DTM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小”算小?怎么个“调制不上去”?先定义。

在我的仿真中,差不多载波频率低于调制信号频率的十倍就“调制不上去”了。
我用的调幅,“调制不上去”就是已调信号的包络不能反映调制信号的信息,已经失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我的仿真中,差不多载波频率低于调制信号频率的十倍就“调制不上去”了。
我用的调幅,“调制不上去” ...

没有什么“调不上去”一说,这仅跟你设定的仿真条件有关。如果仅考虑基频为定频正弦波的话,载波频率可以大幅降低。你可以画个图,比如相邻周期的载波构成包络的峰谷,此时基频仅为载波的1/2,但失真理论上可以为零。若不构成整数倍,则失真出现,但随着载波频率的上升而逐渐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调不上去”一说,这仅跟你设定的仿真条件有关。如果仅考虑基频为定频正弦波的话,载波频率可以 ...

确实可以,但这是在完全理想的条件下,如果考虑谐波的干扰,在频谱图上调制信号的谐波和已调信号离太近势必会发生混叠,这时时域波形就会失真。我这样考虑有错吗?
我这方面知识比较薄弱,感谢您不厌其烦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可以,但这是在完全理想的条件下,如果考虑谐波的干扰,在频谱图上调制信号的谐波和已调信号离太近 ...

你的这个图有问题,下边带应跟上边带镜像对称,这是调制后的结果,而且包络不是正弦而是三角(其实三角波也是理想情况下,实际得到的是近似三角波),但通过一个低通可以得到正弦。三角波带有高次谐波成分,这里的谐波是带宽不足导致的,并非基频的二次谐波导致。通常的调制,基频信号的强度远远低于载波,基频的谐波更是,何况以上分析是基于理想正弦波,根本不存在谐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图有问题,下边带应跟上边带镜像对称,这是调制后的结果,而且包络不是正弦而是三角(其实三角波 ...

嗯嗯,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我实际仿真的情况很复杂,基频强度挺高的,应该难免会影响调制效果。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我实际仿真的情况很复杂,基频强度挺高的,应该难免会影响调制效果。谢谢您 ...

还是没理解。基频强度就算高,但你给的是正弦信号,仿真处理时,正弦是按理想信号处理的,所有失真来自带宽不足,跟基频谐波无关。实际情况才是复杂的,远比仿真复杂,仿真反而是基于理想化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