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心率传感器的性能

楼主:
最近公司新接到一个项目 做一个心率传感器模块,现在想批量的测试如何进行,如何判断这个心率传器是好的。符合要求。。求大神帮忙。。

网友:
例如小米手环如何测试???

网友A:
比如光电传感器 可以测它的光电二极管输入和发光二极管输出是否符合标准
因为数字部分的算法是一样的
模拟部分的性能也相同就应该能实现相同的功能

网友B:
没有测试文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测试文档吗

没有 现在想寻求一种方法 或参考其他案子的做法,只是没有这块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光电传感器 可以测它的光电二极管输入和发光二极管输出是否符合标准
因为数字部分的算法是一样的
模 ...

想有种低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