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电瞬间,MOSFET为何会瞬间打开。

楼主:
在通电瞬间,MOSFET为何会瞬间打开。该怎么设计避免这个对后续电路影响。

网友:
“在通电瞬间,MOSFET为何会瞬间打开”
这是MOS管漏极-门极之间分布电容所导致。

网友:
“该怎么设计避免这个对后续电路影响”
尽量减小门极对源极阻抗,MOS管关断状态时在门极上施加一个对源极的负电压。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连个电路图都不给出,咋知道MOSFET为何会瞬间打开,说不定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呢?

网友:
搞不好是GS间没加下拉,或者是单片机还没跑起来,IO内部上位输出1了

网友:
坐等上传电路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