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无源低通滤波电路截止频率计算公式

楼主:
还是1/2piRC,还是0.3724/2piRC???

网友:
以前见过你仿真。
这两个公式中,系数相差近3倍,花几分钟仿真一下,立即可以判断。

网友:
似是第一个1/2πrc
第二的0.3724从哪里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是第一个1/2πrc
第二的0.3724从哪里来呢

在这里找到的

网友:
一个PPT介绍的

网友:
好像一个是无源滤波器,一个是有源滤波器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比较笼统。因为不同的二阶低通电路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不太好评判。

如果针对的4楼的电路,那么4楼的分析与结果是对的。但是要注意其条件:1、两节RC参数相同;2、信号源内阻趋于0;3、负载电阻趋于无穷大。

在4楼的电路中,1/(2pi*RC)是极点频率,或者是伯德图的转折频率,也可以称为自然频率。而截止频率一般指幅频特性下降3dB的频率。这两个频率在一阶电路中是相同的,但是在二阶电路中随着品质因子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