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 JTAG下载器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phdw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现在Xilinx JTAG下载器 有两种方案1 Cypress方案,速度很慢
2 FDTI方案,Digilent推出来的,支持ISE 13+ & Vivado 速度支持10M/15M/30M
淘宝都有卖,第二种方案,淘宝竟然有卖200块以上的,其成本价 就是50元左右,不得不说暴利,而且只有JTAG功能
前段时间自己DIY了个,支持JTAG 和 UART,下载速度很快

网友:
先来看不同JTAG方案,下载配置QSPI Flash所耗时间

基于FTDI方案,JTAG下载时间为494sec
JTAG chain configuration
--------------------------------------------------
Device   ID Code         IR Length     Part Name
  1       4ba00477           4         arm_dap
  2       23727093           6         xc7z020
--------------------------------------------------
Enabling extended memory access checks for Zynq.
Writes to reserved memory are not permitted and reads return 0.
To disable this feature, run "debugconfig -memory_access_check disable".
--------------------------------------------------
CortexA9 Processor Configuration
-------------------------------------
Version.............................0x00000003
User ID.............................0x00000000
No of PC Breakpoints................6
No of Addr/Data Watchpoints.........4
Processor Reset .... DONE
SF: Detected S25FL256S_64K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64 KiB, total 32 MiB
Performing Erase Operation...
Erase Operation successful.
INFO: [Xicom 50-44] Elapsed time = 34 sec.
Performing Program Operation...
0%.........................................................................................................................................................................................10%.........................................................................................................................................................................................20%.........................................................................................................................................................................................30%.........................................................................................................................................................................................40%.........................................................................................................................................................................................50%.........................................................................................................................................................................................60%.........................................................................................................................................................................................70%.........................................................................................................................................................................................80%.........................................................................................................................................................................................90%.........................................................................................................................................................................................100%
.........Program Operation successful.
INFO: [Xicom 50-44] Elapsed time = 494 sec.
Flash Operation Successful

网友:
基于Cypress方案,JTAG下载时间为674sec
JTAG chain configuration--------------------------------------------------
Device   ID Code         IR Length     Part Name
  1       4ba00477           4         arm_dap
  2       23727093           6         xc7z020
--------------------------------------------------
Enabling extended memory access checks for Zynq.
Writes to reserved memory are not permitted and reads return 0.
To disable this feature, run "debugconfig -memory_access_check disable".
--------------------------------------------------
CortexA9 Processor Configuration
-------------------------------------
Version.............................0x00000003
User ID.............................0x00000000
No of PC Breakpoints................6
No of Addr/Data Watchpoints.........4
Processor Reset .... DONE
SF: Detected S25FL256S_64K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64 KiB, total 32 MiB
Performing Erase Operation...
Erase Operation successful.
INFO: [Xicom 50-44] Elapsed time = 33 sec.
Performing Program Operation...
0%.........................................................................................................................................................................................10%.........................................................................................................................................................................................20%.........................................................................................................................................................................................30%.........................................................................................................................................................................................40%.........................................................................................................................................................................................50%.........................................................................................................................................................................................60%.........................................................................................................................................................................................70%.........................................................................................................................................................................................80%.........................................................................................................................................................................................90%............................................................................................................................................................................100%
...Program Operation successful.
INFO: [Xicom 50-44] Elapsed time = 674 sec.
Flash Operation Successful

网友:
基于FTDI 芯片的Xilinx JTAG 同时支持UART 电平1.8~5V

支持ISE和VIVADO

速度从10M、可以切换15M、30M

网友A:
楼主DIY的有多余的卖吗?想收一个

网友B:
同问,楼主有多余的么?

网友C:
不知道仿真器下载器既然都是JTAG,为什么不能通用,altera的十几块钱,xilinx的便宜的也要一百出头,既然JTAG是个标准,为啥不能通用呢?
不知道楼主DIY的用不用自己写仿真器固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DIY的有多余的卖吗?想收一个

只DIY了2块,正在优化,优化后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有多余的么?

只DIY了2块,正在优化,优化后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仿真器下载器既然都是JTAG,为什么不能通用,altera的十几块钱,xilinx的便宜的也要一百出头,既然JT ...

目前Xilinx 和 Altera 理论上是可以通用,我正在做实验

网友D:
淘宝上看过三合一的   Xilinx  Altera   Lattice  隔壁论坛里记得也看过一个说三合一的也做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看过三合一的   Xilinx  Altera   Lattice  隔壁论坛里记得也看过一个说三合一的也做成了

http://www.cnblogs.com/ifpga/p/8207274.html

基本没什么固件
支持XIlinx
支持Altera(只测试了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看过三合一的   Xilinx  Altera   Lattice  隔壁论坛里记得也看过一个说三合一的也做成了

支持Xilinx
支持Altera
基本没什么固件
成本50块,到时候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Xilinx
支持Altera
基本没什么固件
成本50块,到时候开源

火前留名,期盼楼主的杰作。

网友:
焊接厂不接单了,逻辑工程师自己焊接的

经过测试 全部OK

还没洗板,请忽略助焊剂

网友:
烧写工具
对于已经有的FTDI JTAG工具,慎用!

网友:
期待楼主后续更新

网友:
技术博客 http://www.cnblogs.com/ifpg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烧写工具
对于已经有的FTDI JTAG工具,慎用!

楼主问下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下这个怎么用的?

你是说烧写工具

还是 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烧写工具

还是 什么工具

这个烧写工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烧写工具呀。

有器件 可直接烧写

网友:
厉害,这个必须顶一个

网友:
Mark,正在做调试器,学一下fpga的烧录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写工具
对于已经有的FTDI JTAG工具,慎用!

楼主这个烧写工具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有没有学习资料啊

网友:
关注这个好久了,终于可以画个集成下载器的Xilinx开发板了,用FTDI的芯片。以前只知道Altera的方案。

网友:
不错,下载速度TCK能达到50MH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烧写工具 还是 什么工具

问一下:用FTDI方案FT2232芯片USB转JTAG需要EEPROM芯片吗?我看到说明书说不用,那要怎么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