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的环境性能指标

楼主:
      我们知道连接器的环境对性能影响是很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温度,湿度,酸碱,振动和冲击性以及液体浸渍等,这些因素也就影响着连接器的工作以及寿命,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因素对连接器效能的影响。
      温度能改变物体的物理状态,它是影响连接器效能的一个很强因素,由于季节不同,地域差异,环境温度会相差很多,而连接器在连通两个组件后,电流经过时也会产生热量导致温度上升,这两者相加就是工作温度。一款好的连接器内的金属组件应能在一定的温度内保持物理状态的不改变,从而保证它的高效能。通常规定,它应能承受最高200度,最低零下65度。湿度对连接器的影响其实就是水的影响。因为水对金属组件有腐蚀性,还具有一定的导电性,能降低绝缘性,因此连接器的组件材质一定要选用水影响最小的。通常规定,连接器应能在90%-95%的相对湿度,40度左右的温度中,至少正常工作96小时。盐雾就是水分中含有盐分,它能对金属材质的组件产生化学腐蚀,影响连接器的电气性能。通常规定,它要能在用特定氯化钠溶液人工制成的盐雾环境 中,至少连续工作48小时。振动和冲击主要影响连接器的坚固程度和电接触的可靠程度,通常要根据连接器应用的环境,根据相关参数模拟振动冲击的环境来检验它的性能。液体浸渍的影响跟水类似,与湿度相比表现为周围水分大,作用时间短,通常通过检验密封性来评估耐液体浸渍的能力。
      同一个物体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技术性能,因此,评价一个物体的好坏,看它能承受多大的环境条件也是一项重要指标。对连接器这一电子工程领域再熟悉不过的部件来说,它被应用到了我们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要满足在各种复杂恶劣环境应用的需求,它的环境性能显得尤为重要。
      连接器的环境性能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耐温。
     目前连接器(HRS连接器)的最高工作温度为200oc(少数高温特种连接器除外),最低温度为-65oc。由于连接器工作时,电流在接触点处产生热量,导致温升,因此一般认为工作温度应等于环境温度与接点温度之和。在某些规范中,明确规定了连接器在额定工作电流下容许的最高温升。我司的VH3.96连接器耐高温能达到750度.
      二、耐湿。
     潮气的侵入会影响连接器(HRS连接器)绝缘性能,并锈蚀金属零件。恒定湿热试验条件为相对湿度在90%”95%(依据产品规范,可达98%)、温度为+40±20oc,试验时间按产品规定最少为96h。交变湿热试验则更严苛。
     三、耐盐雾。
     连接器(HRS连接器)在含有潮气和盐分的环境中工作时,其金属结构件、接触件表面处理层有可能产生电化腐蚀,影响连接器的物理和电气性能。为了评价电连接器耐受这种环境的能力,规定了盐雾试验。它是将连接器悬挂在温度受控的试验箱内,用规定浓度的氯化钠溶液用压缩空气喷出,形成盐雾大气,其暴露时间由产品规范规定,至少为48h。
     四、耐振动和冲击。
     耐振动和冲击是电连接器(HRS连接器)的重要性能,在特殊的应用环境中如航空和航天、铁路和公路运输中尤为重要,它是检验电连接器机械结构的坚固性和电接触可靠性的重要指标。在有关的试验方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冲击试验中应规定峰值加速度、持续时间和冲击脉冲波形以及电气连续性中断的时间。
     五、其他环境性能。
     根据使用要求,电连接器(HRS连接器)的其他环境性能还有密封性(空气泄漏、液体压力)、液体浸渍(对特定液体的耐恶习化能力)和低气压等。
     因为应用对象的不同,应用环境的不同,连接器的外形和结构也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连接器都必须得能保持所连通组件的电流连续性和可靠性。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得深入分析连接器的环境性能,把合适的连接器应用到合适的电子设备中。

网友:
因为应用对象的不同,应用环境的不同,连接器的外形和结构也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连接器都必须得能保持所连通组件的电流连续性和可靠性。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得深入分析连接器的环境性能,把合适的连接器应用到合适的电子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