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主电路拓扑原理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图中,
【1】B2正下方的方框中,二极管和三极管的串联是什么作用?
【2】左侧三相进线互相要接电阻,电容是有什么作用?如何选型?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实在没办法看清。
重新制图,贴到回复中(不要重新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原理图,实在没办法看清。
重新制图,贴到回复中(不要重新发帖)。

好的

网友:
B2正下方那个方框下面什么驱动,似一个示意图

网友:
首帖图不是电原理图,仅仅是示意图。图中也不是“二极管和三极管的串联”,端子B2和B3必定接有一些电路(这些电路才是三极管的负载),二极管在此很可能仅仅是防止三极管集电极感性负载(例如,继电器绕组)在三极管关断瞬间产生的高电压。三极管基极也一定要接驱动电路,不可能悬空。

网友:
“左侧三相进线互相要接电阻,电容是有什么作用?”
那三个标注为“变阻器”的,可能不是普通的电阻,有可能是压敏电阻,用于吸收电力线上瞬间尖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