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 66F018设置都正确为什么不能进入中断 本人新手,搞了半个月都搞不好

楼主:
void main()
{
        _smod=0x01;                //系统时钟为fH/2  4m
//  _hlclk=1;
//  _idlen=0;                //空闲模式除能
   _wdtc=0b10101011;        //除能WDT
   _adoff=1;               //AD转换除能
   _acerl=0x00;            //设PA7-PA4 PB3-PB0为I/O口取消AD引脚功能

   _csel=0;                //比较器引脚除能,设引脚为I/O口
   _cen=0;                 //关闭比较器功能
   _cpc=0x08;

   _pac=_pcc=_pbc=00;      //设置pa,pb口为输出口 //
   _pa=_pb=_pc=00;         //定义PA,PB,PC,PD初始值//

   _tmpc=0x00;            //定时计数器引脚除能
   _tm0c0=0b0101000 ;     //计数器时钟位001=fh8m/8 1m_t0ck2=1;_t0ck1=0;_t0ck0=1;
   _tm0c1=0xc1;          // _t2m1=_t2m0=1;  11 定时计数器模比较器A匹配_t2cclr=1;
   _tm0al=0x50;
   _tm0ah=0xc3;                   //给A初值 c350=50000 uS

   _t0af=0;                        //先把中断标志清一下
   _mf0f=0;

   _emi= 1;                       //开总中断
   _mf0e=1;                      //多功能中断2开
   _t0ae=1;                      //开比较器2 A匹配中断
   _t0on=1;                      //开通定时器

   on=999;
   dis_sj=on;
   t=0;

  while(1)
  {
           display(dis_sj);
           on--;
  }

}

网友:
怎么都进入不了中断,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中断服务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