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 can 有用过的吗?

楼主:
10芯积分

现在一个帧都收不到,开了TXRX中断除了cube生成的代码还有什么额外的操作吗?

接收中断怎么没来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可以发送呗,但是收不到呗
那你就在线调试不可以吗  逐个看看寄存器的状态 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可以发送呗,但是收不到呗
那你就在线调试不可以吗  逐个看看寄存器的状态 总会找到问题的

收发都不行,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如此了,这cube用的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发都不行,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如此了,这cube用的好郁闷

学习就是这样  用别人现成的东西就是要理解了才能好用  不然还不如自己编写的顺手呢

网友:
搞通了原因是边沿采样时间太短了,默认是1和1造成接收端总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