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电容器的五大注意事项

楼主:
      固定电容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是漏电、短路、断路、电容内部引线接触不良(极片与引线连接处)等。尤其是电解电容,其故障率较其他类型电容高的多。电解电容经常出现的故障现象有漏电、容量减小、击穿、电解液漏出等。电容损坏后应配用原型号的。但电容的种类繁多,如无同型号的应进行代用,
代用的注意事项如下:

1、代用的电容标称值可在原电容的标称值的基础上有±10%的浮动,对电源滤波电容、旁路电容等,浮动的范围还可大些,但对某些电路的电容在代换时必须按原标称值,否则将造成电路的工作失常。如谐振电路、时间常数电路的电容就必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再如电视机的视放与显像管阴极的耦合电容,该电容损坏后也必须按原标称值代换,否则将影响图像质量。

2、代用的电容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原电容的额定电压,或大于实际电路的工作电压。

3、代用电容的频率特性必须满足实际电路的频率要求,或用高频率特性的电容代换低频特性的电容。

4、云母电容、瓷介电容可代换纸介电容。瓷介电容可代换云母电容和玻璃釉电容。钽电解电容可代换铝电解电容。

5、没有合适的电容代换时,可采用电容的串、并联获得合适的电容量。如果电容的耐压值不够,也可以采用串联的方法提高耐压值。如电路需要耐压25V以上,电容量为500uf的电容。只有1000uf/16V的电容,可将两只1000uf/16V的电容串联。串联后便可得到耐压32V、电容量为500uf的等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