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3060ct与mbr3060pt有什么区别

楼主:
mbr3060ct与mbr3060pt有什么区别?mbr3060ct封装小,mbr3060pt封装大,但是参数一样,很奇怪

既然参数一样为什么封装尺寸一大一小

网友:
PT和CT就是封装不同
肖特基 MBR 二极管的后缀
C表示TO-220AB封装,常指半塑封。
T表示管装
P表示TO-247和 TO-3P 封装,还有一种叫 MBR3060C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