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提高flash使用寿命的例程代码

楼主:
又看到一篇TI的文章,关于《 提高 MSP430G 系列单片机的 Flash 擦写寿命的方法》 的 ,不知道哪里能找到相关的代码呢?

提高 MSP430G 系列单片机的 Flash 擦写寿命的方法

网友A:
其实可以外扩个256K的EEPR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外扩个256K的EEPROM

能外扩就不纠结了

网友C:
为啥需要这样,你需要反复操作flas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外扩就不纠结了

降低操作次数,延长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啥需要这样,你需要反复操作flash吗

是的呀,需要不定期的操作,所以想找一种可靠性更高的做法,一直没找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呀,需要不定期的操作,所以想找一种可靠性更高的做法,一直没找到呢

自己计算一下你使用的周期和年数,一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计算一下你使用的周期和年数,一般没问题

计算的够用,一个为了保险,也想把这个加进去

网友:
考虑磨损均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