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16核心板的仿真

楼主:
原来我们使用2440的芯片,不带系统,Boot也是自己编的,Boot的作用除了引导后面的应用程序外,还可以烧写程序。
Boot操作过程如下:
1.  电脑相应的固化软件先打开,然后一直监测串口
2. 启动2440的仪器,串口发送特定字符,然后等待串口回复。如果一段时间(几十ms)内没有回复,则读入后面的程序并执行。
3. 电脑软件收到特定字符后,发送确认字符。
4. 2440收到确认字符后,和电脑通讯,接收电脑的*.bin内容并固化。
5. 2440重新启动。

我们原来使用编译软件为ADS1.2,JTAG使用H-JTAG代理,Boot是通过JTAG口写入的(核心板的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小软件写Boot),现在想使用新的ARM核心板。

Helper2416核心板的JTAG引脚是引出的,在开发板上也有JTAG口。
请问一下:
1. 在不带Linux和WinCE等系统的情况下,可不可以通过 JTAG 用 ADS1.2 进行软件仿真调试?

2. 如果可以的话,公司有没有提供 Flash(程序存储)的读写代码?

网友:
消灭0回复。

网友:
1、可以通过JTAG用ADS1.2进行仿真,只是需要先初始化内存,先用运行uboot,再加载用户程序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参考:
,里边有文档
2、uboot本身就有flash读写代码

回复晚了,不好意思

http://www.jyx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