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国腾(振芯)设计应用

楼主:
1、原厂:国腾
1.1   GM7150BC
1.1.1   功能:GM7150BC是一颗将CVBS/S-Video视频源转换成BT656/601的芯片,其应用图如下:javascript:;

1.1.2产品特征:
输入:CVBS/S-Video
     GM7150BC输入支持CVBS/S-Video两种信号格式,当信号源是CVBS的时候,GM7150BC支持两路CVBS输入,可以进行通道切换(通道切换需要软件配置0x00寄存器,芯片默认AIP1A输入);当信号源是S-Video的时候只能输入一路,占用CVBS输入的两个信号接口。
输出:-8bit 4:2:2 ITU-R BT.656 YCbCr,AV 码内嵌行、场同步信号
-8bit 4:2:2 ITU-R BT.601 YCbCr 和行、场同步信号输出
        输出制式和分辨率:NTSC:720*480
                                           PAL:720*576
       GM7150BC输出制式自适应,可以支持以上N制和P制两种制式,不需要硬件控制和软件配置,它自身会根据输入信号源自动识别并输出相应制式
1.1.3   应用产品:后视镜、行车记录仪、车机前装、平板、警用执法仪、医疗器械等
1.1.4   应用平台:MTK、RK、全志、灵通、杰里、安霸等

1.1.5   推广确认事项:
        A、客户使用的CPU接收什么样的信号,要求能够接收BT601/656,其他都不行。
B、客户能够提供IIC给GM7150BC以便用于控制芯片工作,并且能够处理接收的信号满足客户的显示要求。
C、客户的信号源要符合标准的CVBS/S-Video协议,以避免量产会出问题,客户如果换信号源要提前进行调试和测试,以免量产出现问题。
D、GM7150BC只支持隔行输出,不支持逐行输出,因此客户选用的主控也要支持隔行接收,如果是逐行接收可以先进行调试(像MTK平台),不能保证调试效果使客户满意,我们只能调试使我们芯片正常工作。
E、GM7150BC不支持镜像功能,如客户需要调整镜像请客户通过调整信号源或者找CPU端进行处理。
F、GM7150BC支持IO电压1.8V和3.3V两种,所以可以兼容1.8V和3.3V两种IO电压的CPU。具体由GM7150BC第10脚的电压(1.8V和3.3V)决定。
G、如果是替换CJC5150、CJC8150或者是TVP5150硬件不需要改电路,如果软件用到芯片ID只需改ID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用到芯片ID,软件一般也不需要进行修改。
1.1.6   设计注意事项:
        A、如果客户要求GM7150BC输出BT601的格式要注意平台的选择,目前在MTK平台上面GM7150BC输出的同步信号采用的是AVID、VBLK和HS、VS两种,一般默认是前者。
1.1.7   应用客户:车连连、瑞联高科、康佳、发掘、骏泰达、波导、宝视达、众鸿科技、阿龙电子等。
1.2    GM7121-D
1.2.1   功能:GM7121-D是一颗将8位CCIR656格式的YUV数据转换成模拟复合电视信号 CVBS 信号输出的芯片。支持 NTSC―M,PAL―B/G 标准及其子标准。
1.2.2   产品特征
     输入信号:均BT656/601
输出信号格式:CVBS和S-Video

1.3   GM7122
1.3.1   功能:GM7122是一颗将BT656/601信号转换成CVBS信号的芯片,其应用图如下:

1.3.2产品特征:
输入:BT656/601
     GM7122输入支持BT656/601两种信号格式,不同的信号源寄存器配置不一样。
输入制式和分辨率:NTSC:720*480
                                  PAL:720*576
       GM7122输入制式可以兼容不同的制式,但是要主控输出相应制式的信号并给GM7122相应制式的配置即可。
输出:CVBS
1.3.3   应用产品:电视盒子、车机前装等
1.3.4   应用平台:RK、全志等

1.3.5   推广确认事项:
        A、请客户确认使用的CPU输出的信号,要求能够输出BT601/656,其他都不行。
B、客户能够提供IIC给GM7122以便用于控制芯片工作。
C、客户的信号源要符合标准的BT656/601协议,以避免量产会出问题,客户如果换信号源要提前进行调试和测试,以免量产出现问题。
1.3.6   设计注意事项:
        A、GM7122在量产的时候不需要使用晶振,但是要求客户在设计的时候预留晶振的位置,方便调试的时候使用,量产的时候让客户自动去掉晶振即可。
1.3.7   应用客户:晨芯、

1.4   GM7123C

1.4.1   功能:GM7123C是一颗频率330MHz的3通道10位高速视频DAC芯片,功能是将TTL数字信号转换成VGA信号,其应用图如下:

1.4.2产品特征:
输入:TTL
     GM712C输入兼容TTL电平,色深支持10bit。
输入信号格式:RGB888/666/565以及10bit色深RGB信号。
       最高转换速率:330Mbps
                    DAC 输出电流范围 2mA~26mA
输出:VGA
最高分辨率:1920x1200@60Hz
封装:LQFP48   7*7MM

1.4.3   应用产品:广告机,电视盒子以及工业设备等
1.4.4   应用平台:RK、全志等

1.4.5   推广确认事项:
        A、请客户确认使用的CPU输出的信号,要求能够输出TTL信号,其他都不行。
B、芯片不需要软件配置,纯硬件转换
C、客户的信号源要符合标准的TTL协议,以避免量产会出问题,客户如果换信号源要提前进行调试和测试,以免量产出现问题。
D、客户信号源要能灵活调整,VGA接口属于外部接口的一种,一般的分辨率都要符合VESA标准,如果是定制的可以不按照VESA标准设置输出。
1.4.6   设计注意事项:
        A、GM7123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TTL和VGA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1.4.7   应用客户:索智、笙歌科技等

1.5   GM8285C
1.5.1   功能:GM8285C是一颗将TTL信号转换成单路LVDS信号的转接芯片,其应用图如下:

1.5.2产品特征:
输入:TTL
输入信号格式:RGB888/666/565
输出:Single link LVDS
输入时钟频率:25MHz~135MHz;
I/O电压:1.8/3.3V
工作温度范围:-40℃~85℃;
最高分辨率:1920x1200@60Hz
封装:TSSOP56 和 BGA56,一般用前者
        替换型号:GM8283C,DS90CR285,DS90CR287,DS90CF383,DS90C383,DS90C385,
SN65LVDS93,SN75LVDS81,SN75LVDS83

1.5.3   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等
1.5.4   应用平台:RK、全志、盈方微等

1.5.5   推广确认事项:
        A、请客户确认使用的信号源,要求能够输出TTL信号,其他都不行。
B、芯片不需要软件配置,纯硬件转换
C、客户的信号源要符合标准的TTL协议,以避免量产会出问题,客户如果换信号源要提前进行调试和测试,以免量产出现问题。
D、关于GM8285C支持的最高分辨率要求是像素时钟要在25MHz~135MHz之间,超出就不行了。
1.5.6   设计注意事项:
        A、GM8285C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TTL和LVDS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C、设计的时候预留LVDS信号要预留阻抗匹配电阻
1.5.7  应用客户:瑞泰讯通、阔展科技、联利为、路畅、行之成等

1.6   GM8284DD(GM8284DR,LT8218A)

1.6.1   功能:GM8284DD是一颗将单路LVDSTTL信号转换成TTL信号的转接芯片,其应用图如下:

1.6.2产品特征:
输入:Single link LVDS
输入时钟频率:25MHz~85MHz;
输出:TTL
输出信号格式:RGB888/666/565
I/O电压:3.0V~3.6V
工作温度范围:-40℃~85℃;
最高分辨率:1920x1200@60Hz
封装:TSSOP56
        替换型号:DS90CR286、DS90CR288 、DS90CF384、DS90CF384A、SN75LVDS82、SN65LVDS94 和DS90CF386 兼容,与 DS90CF384,DS90CF386,SN65LVDS94,SN75LVDS82 功能兼容

1.6.3   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等
1.6.4   应用平台:RK、全志、盈方微等

1.6.5   推广确认事项:
        A、请客户确认使用的信号源,要求能够输出LVDS信号,其他都不行。
B、芯片不需要软件配置,纯硬件转换
D、关于GM8284DD支持的最高分辨率要求是像素时钟要在25MHz~85MHz之间,超出就不行了。
1.6.6   设计注意事项:
        A、GM8285C设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TTL和LVDS的走线问题,要做好屏蔽以免信号受到干扰。
        B、注意电源滤波
        C、设计的时候预留LVDS信号要预留阻抗匹配电阻
1.6.7  应用客户:瑞泰讯通、瑞信达、一九智能等
1.8  GM8905C
1.8.1  功能:GM8905C 型 24 位 FPD-LINK II 发送器,主要功能是实现将并行的 24bit 的 RGB 数据以及 3 位控制信号(HS/VS/DE)转换为 1 路高速差分信号输出。应用图如下:

1.8.2  产品特征
                输入:TTL(24bit)
        输出:LVDS(1 LINE)
—1)支持power down模式;
—2)core电源VDDn 为 1.8V
—   IO电源VDDIO 可支持 3.3V和 1.8V;
—3)封装形式:QFN48;
—4)通信方式:IIC;
—5)功耗(P D ):1W
—6)输入时钟频率(fTCLK ):20MHz~85MHz;
—7)电源噪声电压(V noise ):≤50mV;
1.8.3  设计注意事项
—1)GM8905C 对输入的 RGB 数据和控制信号 HS、VS、DE 有时序要求,MCU 接收到的图像数据和控制信号时序关系,HS、VS、DE 跟RGB[7:0]是同步关系;
—2)电源必须加滤波电容,电容值大小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
—3)信号的输入或输出端串联匹配电阻改善信号质量;
1.8.4  推广注意事项
—1)请客户确认使用的信号源接口,GM8905C 主要应用于 DVI、VGA 和控制信号的编码传输,还有输入TTL的位数要确认,这个芯片支持24位的;
—2)输入时钟频率要在20MHz~85MHz范围内;
1.8.4  应用平台:RK、全志、盈方微等.
1.8.4  应用产品:广告机,平板、医疗器械、车机等.
如果需要技术资料,请联系:游生18105995017 QQ:2840038952 价格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