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存储器怎么用?

楼主:
当时用片外存储器时,还用往单片机里下载程序吗?空芯片可以吗?

网友A:
那你启动的时候就要设置好  从片外启动 不然程序跑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启动的时候就要设置好  从片外启动 不然程序跑不起来吧

恩恩,是的
要怎么设置?

网友B:
片外要分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如果是片外程序存储器,则程序直接烧录在片外存储器中。只需51单片机的EA脚接地便从片外程序存储器启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片外要分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如果是片外程序存储器,则程序直接烧录在片外存储器中。只需51单片机的 ...

片外程序存储器,已经将EA脚接地了呀,就是没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片外要分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如果是片外程序存储器,则程序直接烧录在片外存储器中。只需51单片机的 ...

PSEN没信号。是不是应该有信号输出的?

网友C:
那要看是什么MCU以及是什么片外处理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是什么MCU以及是什么片外处理器了。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片外存储器用的是SST 27SF512

网友:
分RAM、ROM,自己去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STC12C5a60S2,片外存储器用的是SST 27SF512

STC12C5a60S2支持片外程序存储器模式,但通常没有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的必要,因为片内已经有64K最大寻址空间的程序存储器,除非你想用到更大的程序。但现在这么做不合时宜,运行64K以上代码量程序的MCU不应选择51系,现在已有更佳性价比的选择,比如某些ARM平台。
SST 27SF512是FLASH存储器,通常用于程序存储器,当非易失数据存储器不是不可以,但程序处理非常讲究,不适合初学者。而该芯片作为程序存储器的话,前面已经说过没有必要。非要用,按传统8031的接法即可,但必须事先烧录好程序,空芯片是不可以的。做非易失数据存储器的话,按片外静态RAM的接法,但写入操作需要专门编程,不能使用写RAM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C12C5a60S2支持片外程序存储器模式,但通常没有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的必要,因为片内已经有64K最大寻址 ...

可能是想分页,再加个64K

网友:
没这个必要,占用大量io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51很少有程序的纯代码超过8K的,多出来的都是数据表汉字库位图等等.这些弄个接口存储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