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无法导入DXF档案

楼主:
请教下,AD10无法导入DXF软件,帮忙看是什么原因?

文件类型没有DXF档案

安装插件的路径也没有错

网友:
显示有安装插件,但是点进去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里面是空的,不知道是缺了什么东西

网友A:
选择DXF插件安装即可

网友B:
应该这里有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DXF插件安装即可

DXF插件去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里有选择吧

有选择,就一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