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起火的iphone数据线

楼主:
       昨天晚上咱们的数据线直火了,线放在办公室里面,当然咯也插在充电器上面,早上过来才发现,数据线烧了,烧黑了一片,还有没有易燃物压在上面,办公桌面上有很多纸呀等,要是烧着了公司昨晚就被我给烧了,想想后怕呀!头子明显示烧黑了,塑料也融了,但是没有起大火,应该是起火短路后充电器保护了,没有输出所以没有持续的起火。

      本人没有买过高仿线,使用这种线的所有苹果设备全是购买的国行,所有如果没有相反证据,我得认为这是一根原装线,这线用了几年了,也没有提示过配件兼容问题,一般非苹果原装线会存在用一段时间后提示。但是由于同事间存在借用数据线可能存在换错线的可能,咱没法确认是不是原装的线了,只有拆开看了,各位自行识别,由于存在可能性是一根非原装线,本贴不够成针对苹果产品本身质量问题的任何诉求或指责。

     先上几个充电头细节图,经仔细观察确认起火原因。

       通过对以上图片仔细分析,所有的接触铜片都是光滑无异常过热短路痕迹,所以起火并不源于接口接触其它金属物品导制的短路,起火源于接头内部本身,由于接头处线没有长期使用导制的线外观损坏,破皮,后是线折叠痕迹。起火源初步认为是mifi识别芯片部分,此部分由金属包裹起来的需要拆开来看。咱们就先看看这条线的做工吧!

USB头这边 由6股线组成,红绿白三股,然后各配一股银色线的,然后有很多防拉的丝,外包一层屏蔽银色溥带,再外包一层金属编织网,再外面就是塑料皮了。从线的用料来看,做工非常不错。
      接下来咱们拆开另一头吧,由于是拍视频的同时截的图,所以存在清晰度的问题,将就看吧!视频太大了,就不传了,上几个图大家看看吧,hhh

     去除塑料后,线还的焊接还是很稳,目测并不是焊接脱落问题。

   主要是芯片起火,连PCB快烧成渣了弄弄都化了,芯片也分不清楚了,咱们就不说了。
   最后提醒大家,安全很重要,别没事就把充电路插在插板上不拿下来,话说不耗多少电,但是你的线或是充电器发生老化或是充电器存在质量问题的问题就比较危险了。

此贴子主要为安全警示,并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与夸大本贴内容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文本与图片(EEworld除外)。

网友A:
从今天起,我的某米路由器不能一直插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今天起,我的某米路由器不能一直插着了。

安全第一,真想像不到,要是要是把公司烧了会不会把我给判了……

网友B:
仔细看了所有图片,我觉得你这根线是原装线,可以联系苹果换根新线,顺便让他们给查查原因,为什么会起火

网友C:
我的充电器就是一直插着不拔的,习惯了!

网友D:
我也是一直插着,从来没拔下来过,我还用的山寨的lighting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一直插着,从来没拔下来过,我还用的山寨的lighting线。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网友E:
烧成这样,没有发生意外,不幸中的万幸哇

网友D:
嗯嗯,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嗯,看来以后得注意了。

刚刚把我的lighting线从插座上拔下来
android线还好,充电器在插座上不容易接触易燃物品
lighting数据线芯片在插头上,插头位置不固定
如果放在手纸或者被单上出问题就麻烦大了

感谢楼主提的醒

网友G:
失火可不是小事,一栋楼可能几十亿就被你给点着了。我的插线板啊,显示器啊什么的都是一直通电的,这些一般不会有发热的东西。路由器、NAS这些也都是一直通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所有图片,我觉得你这根线是原装线,可以联系苹果换根新线,顺便让他们给查查原因,为什么会起火

山寨线要是做成这样估计也没有什么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充电器就是一直插着不拔的,习惯了!

确实需要养成好习惯,我也一直是从不插线的,认为没有影响,但此事一出,不敢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成这样,没有发生意外,不幸中的万幸哇

是呀!确实想想后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把我的lighting线从插座上拔下来
android线还好,充电器在插座上不容易接触易燃物品
lighting数据 ...

确实电器用久了是存在很多风险的,特别是这种精密性的东西内部出了问题,也很难发现,如果长期通电状态,天知道哪天会发生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失火可不是小事,一栋楼可能几十亿就被你给点着了。我的插线板啊,显示器啊什么的都是一直通电的,这些一般 ...

像电脑,显示器,路由,NAS,确实很少有人会拔线的,不过大件一般本身具有防火外壳有保险丝,线路也有短路保护,也就是起火也只是内部烧一下,不会烧出来,,反观充电线,其本身没有自动熔断保护机制,全靠充电适配器的保护机制,充电适配器的功率也是越来越大,本身可以提供大电流支持,按《YDT1591-2009 移动通信终端电源适配器及充电/数据接口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并没有对数据线本身带芯片的方式提出特殊要求,按理iphone数据线,由于本身带芯片,需要更加多的约束,毕竟芯片是没有纯的导线稳定的。当然对这些标准本人不是太了解,就随手查的,如果有了解的欢迎指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像电脑,显示器,路由,NAS,确实很少有人会拔线的,不过大件一般本身具有防火外壳有保险丝,线路也有短 ...

充电线的插头那材料应该也是阻燃的吧

网友I:
因为你在充电,中间可以用手摸摸充电头部分,发现有发热,开始充的时候属于快充,电流稍大,到80%或者快满时会变为涓流充电,电流降下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因为你在充电,中间可以用手摸摸充电头部分,发现有发热,开始充的时候属于快充,电流稍大,到80%或者快满 ...

不是充电的时候烧的,是没有充电空载,放着的时候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充电线的插头那材料应该也是阻燃的吧

嗯!基本上都是阻燃的,要不是阻烧,可能烧出来不是这个样子,关健是带有芯片的电线与电线  应该是可以区别对待的,

网友:
哎呀,以后可不敢在把充电器插着不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是充电的时候烧的,是没有充电空载,放着的时候烧的

接触到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接触到哪里短路了?

是芯片起火不是线路短路

网友:
莫非买的是品胜的?

网友:
确实电器用久了是存在很多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