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WiFi与蓝牙串扰怎么解决

楼主:
板子上使用的AP6216模块,WiFi连接时开启蓝牙,终端ping百度的响应时间由几十毫秒变为几千毫秒,持续时间好几秒,蓝牙连接后会变稳定,有没有大神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有相关经验,请指教

网友:
改WIFI信道

网友:
改变默认频道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