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定时器比较模式有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产品需要用到Atmega32A的Timer0做计时,我用的是比较计时模式CTC,即当TCNT0==OCR0时,TCNT0清零同时触发中断TIMER0_COMP。
我晶振用的11.0592MHz,因此设置计时时钟1024分频:11059200/1024=10800,即108个时钟周期为10ms,设置OCR0=216;(20ms)。但是实际跑起来就是时间偏慢,几分钟下来的计时时间比标准时间慢了好几秒。于是尝试着将OCR0的值减小了一点:OCR0=215;改过之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时间居然就准了!另外我还有几款产品也有相同的问题,难道TCNT0==OCR0+1时才触发中断吗?

网友A:
这里是你没有正确理解,计数是从0开始的,所以要减去一。

另外中文的翻译有不少错误,要以英文的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你没有正确理解,计数是从0开始的,所以要减去一。

另外中文的翻译有不少错误,要以英文的数据手 ...

本来就是从0开始才不对,就拿我上面的OCR0=216来说吧,如果TCNT0==OCR0时清零,这就像是我们数数一样从1到第216同时清零,刚好216个计时时钟周期也就是20ms,但实际却不是这个结果。
我觉得即便翻译错误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类型的错误,你们有看过英文原版吗?我稍后看一下再来发结果

网友:
不出我所料英文原版也是一个德行:

我使用了几款AVR的8位机都存在此问题。总之结论就是大家使用AVR定时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CTC模式”下“TCNTn==OCRn+1”时TCNTn才会清零,绝非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TCNTn==OCRn时清零!!!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CTC模式主要用来产生50%的PWM脉冲吧,不受程序的影响,反正AVR的PWM的功能个人感觉不是很好用,或者说他的文档说的不是很清楚,具体应用的时候,容易走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