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快充数据线与普通数据线的区别

楼主:
大家好!
            知道type-c快充速据线焊接方法请告知谢谢!

网友:
标题和叙述的问题步调不一致啊

type-c快充数据线也不是一样的,快充的方法和原理不尽相同,有的是高压,有的快充数据线有电阻,,,,
建议是用哪家的快充找哪家的说明和连接方法

网友:
比如说平苹果手机的type-c数据线跟普通安卓手机的数据线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
通用快充充电器,在使用快充数据线和普通数据线时,因为数据线的差异差点效果不相同,那么快充数据线和普通数据线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快充不在于快充数据线和普通数据线啊
快充在充电器那端,即充电头,所谓的快充数据线支持下提高充电速度,相反快充头搭配普通数据线却达不到快充的效果的

网友:
还有,手机的充电的快慢有几个条件,充电器,充电线(不是单独2根哪种),具备快充的手机。这3个,有一个条件不具备都不是快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