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282获取电流数据

楼主:
5芯积分

请问INA282使用这种方式怎么测量电流,应该怎样应用(IN-和IN+需要怎样加压?),从output输出的是检测电压吗?怎样得到需要检测的电流呢?

网友A:
IIN+、IN-接检流电阻的两端,OUT端是检流电阻两端电压放大后的输出,ADC采样OUT的电压换算就可以了
Ref1、Ref2设置OUT输出基准的,INA282是50V/V,也就是将检流电阻两端的压差放大50倍,

看手册内部原理示意图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IN+、IN-接检流电阻的两端,OUT端是检流电阻两端电压放大后的输出,ADC采样OUT的电压换算就可以了
Ref1、 ...

嗯嗯,是不是在IN+接上不同电压,然后output就会数据不同数据?我使用不同电压,但是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不是在IN+接上不同电压,然后output就会数据不同数据?我使用不同电压,但是输出电压不变

这部分主要看手册;
IN+、IN+最大差分不要超过±5V,
另外按照图上的接法,VOUT = 50*(IN+ - IN-) + 2.5V,
Vout不会超过芯片的电源电压(这里是5V),
计算一下,也就是你的差分电压不要超过±50mV,测之前,自己先计算一下分流电阻上的压差是多少,预期是多少。

至于共模电压,不要超过-14 - +80V

网友:
就上图来看,在INA282的输入端,一端接电源,另一端接负载(需要供电设备),在INA282输出端通过ADC采集到的电压和已知的电压增益,可以计算出负载消耗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主要看手册;
IN+、IN+最大差分不要超过±5V,
另外按照图上的接法,VOUT = 50*(IN+ - IN-) +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主要看手册;
IN+、IN+最大差分不要超过±5V,
另外按照图上的接法,VOUT = 50*(IN+ - IN-) +  ...

你好,在问一下,按现在的图,IN-端接了一个负载,out端没有电压变化,是不是因为50m欧姆的电阻太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问一下,按现在的图,IN-端接了一个负载,out端没有电压变化,是不是因为50m欧姆的电阻太小的原 ...

要根据你的电流算一下,检流电阻上应该有多少压降,放大50倍OUT端应该有多大电压变化,计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问一下,按现在的图,IN-端接了一个负载,out端没有电压变化,是不是因为50m欧姆的电阻太小的原 ...

50毫欧电阻,如果1A电流,是50mV,放大50倍应该有2.5V,根据公式应该是2.5+2.5 = 5V,刚好到正电源轨,饱和了;电流再大的话,OUT端也不会变化了;

如果是100mA,变化250mV
如果是10mA,25mV
如果1mA,2.5mV
看一下你的电流在什么量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毫欧电阻,如果1A电流,是50mV,放大50倍应该有2.5V,根据公式应该是2.5+2.5 = 5V,刚好到正电源轨,饱 ...

VOUT = 50*(IN+ - IN-) + 2.5V,这个公式后面为什么要加上一个2.5V呢?我看到有的是加2.048V,还有个疑问就是这个芯片的作用是检测输入电流,out端输出电压后怎么换算成输入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UT = 50*(IN+ - IN-) + 2.5V,这个公式后面为什么要加上一个2.5V呢?我看到有的是加2.048V,还有个疑 ...

这个2.5V是Ref1、和Ref2的分压决定的
如果Ref1、Ref2都接地,是常用的用法,Vout= 50*(IN+ - IN-)
这时候电流流向就只有一个方向,IN+ --> IN-
如果是Ref1和Ref2一个为0一个为VCC,那么就是1/2VCC,Vout = 50*(IN+ - IN-) + 2.5
这时候电流是双向的,IN+ --> IN-的话,OUT大于2.5V,IN- --> IN+的话,OUT小于2.5V
看手册上芯片内部结构就明白了,Ref1和REf2内部分运放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UT = 50*(IN+ - IN-) + 2.5V,这个公式后面为什么要加上一个2.5V呢?我看到有的是加2.048V,还有个疑 ...

那个2.048是由电压基准源设置的,手册有这种应用方式

还是,看手册,看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2.048是由电压基准源设置的,手册有这种应用方式

还是,看手册,看手册。里面写的很清楚。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UT = 50*(IN+ - IN-) + 2.5V,这个公式后面为什么要加上一个2.5V呢?我看到有的是加2.048V,还有个疑 ...

换算电流,,公式都有了,VOUT= 50*(IN+ - IN-) + 2.5V
换算电流不是很简单么?

IN+ - IN-就是检流电阻两端的压降,欧姆定律,电流不就算出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算电流,,公式都有了,VOUT= 50*(IN+ - IN-) + 2.5V
换算电流不是很简单么?

IN+ - IN-就是检流 ...

不好意思,这人有点短路了。你的解答很详细,很容易就明白了,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