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
这个仿真的电压和电流有问题吗?

网友:
框中这支电阻,两端电压1V,电阻值100Ω,电流却是10.5mA
根据欧姆定律,你说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要知道为啥运放输出是26.8 就知道为啥哪个是10.5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明显是错误的结果

网友A:
代入公式,输出电压倒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入公式,输出电压倒是对的

直接用电路公式算,确实可以得到输出电压是16.3V,但是同时也可以得到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压是11.05V。就是这个微小的50mV的误差,使得仿真结果显得不符合欧姆定律了

网友:
理解一下运算的虚短 同向输入端的20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得到11.05V  虚短 反向输入也是11.05V 反向输入端的两端压差1.05V 电阻100欧  反向输入端的电流10.05ma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