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放大器带容性负载时振荡?

楼主:
    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和容性负载的电容可能形成一个阻容振荡。输出阻抗和容性负载在输出级形成一个R-C振荡,从而在反馈信号中就引起了附加的相位滞后。CMOS放大器有一个较高的输出阻抗这将会导致电极接近或低于该运算放大器的单位增益频率。电极的附加相位滞后会削弱运算放大器的相位裕度,放大器的总相位滞后引起单位增益频率的相角增加超过180度,在振荡器里这个结果会导致在单位增益中总的反馈相移超过180度。CMOS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在100和500之间,引起的极点频率相对较低。    同理,高速双极性运算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在1到100的范围,造成的极点频率与CMOS运算放大器相比要高的多,从而使极点远离器件的单位增益频率。CMOS放大器对容性负载的驱动,可以通过在输出端放置输出电阻和外接“正反馈”电容器得到改善。CMOS运算放大器的数据手册中有一节就是关于如何进行容性负载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