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延长允许修改自己贴子时间

楼主:
1、用于用户整理归纳自己的一系列对话中的重点和需要提示后者的内容。
2、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的说法有不合理的地方

应该延长允许修改自己贴子时间才好,比如我每天整理自己的心得后,就可以统一在首贴里列个目录让后来的初学者可以参考下我走过的坑。很多老的技术论坛都会允许用户长时间修改技术贴子。不允许修改的仅仅用于一些需要取证的论坛。这事情可以向管理员说明一下。

再提个申请:在审核网址时,把本网站列入白名单不需要审核。

网友A:
1和2我们会研究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之前有人发帖提问得到答案之后会自己把帖子内容删除或修改,导致跟帖回答的内容与发帖提问对不上,失去了实际参考意义。现在发帖之后72小时内是可以自行修改的。
第三个问题,发帖中插入本网站是不会进入审核区的,有种可能是发帖的内容中某些词被系统识别为广告、违禁词,就会进入审核区。工作时间即使进入审核区也能很快通过审核,因为有多个管理员在不断监测着后台审核内容,非工作时间也会有值班管理员定时观察后台审核区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和2我们会研究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之前有人发帖提问得到答案之后会自己把帖子内容删除或修 ...

好的谢谢,当时我是调用了之前贴子里发的一幅图,然后就进入审核,可能是我误解了,也许是别的关键词造成的,我还以为是这幅图的网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和2我们会研究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之前有人发帖提问得到答案之后会自己把帖子内容删除或修 ...

看来论坛的附件存放的网址是和论坛分离了的,那就把附件网址也加入白名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和2我们会研究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之前有人发帖提问得到答案之后会自己把帖子内容删除或修 ...

我对于修改自己的帖子也有与楼主类似的意见。考虑到网站方面的意见也不无道理,是否可以这样处理:过了72小时后允许修改,但只限于增加内容,以便原作者可以添加注释、勘误之类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对于修改自己的帖子也有与楼主类似的意见。考虑到网站方面的意见也不无道理,是否可以这样处理:过了72 ...

好的,我们会与技术沟通看看如何实现,争取做到两全其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们会与技术沟通看看如何实现,争取做到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