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振荡电路

楼主:
RC振荡电路

网友:
此电路中至少有一个错误:运放两输入端反了。应该是同相输入端接RC串并联桥式电路中点,反相输入端接电阻反馈电路。故此电路不可能产生振荡,只会锁死在输出为高或者为低。

网友:
这不就是 文氏电桥 振荡器吗?
文氏电桥的最大分压是 Vo/3,所以,反相端的 反馈系数应该是 1/3,
也就是放大器的闭环增益是3,二极管是稳幅用的,负反馈程度随输出一起增减。

网友A:
二极管的稳幅是即时反应,但其实际电阻会随正弦波的瞬时值而变,反馈系数会被调制,放大器的增益随输出而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稳幅是即时反应,但其实际电阻会随正弦波的瞬时值而变,反馈系数会被调制,放大器的增益随输出而波 ...

是的,文氏桥振荡器的稳幅,也就是稳定反馈系数。
用二极管稳幅的效果是比较差的,原因就是二极管的等效电阻随幅度变化。仔细调节二极管的工作区可以获得好一些的结果。用场效应管作为稳幅器件也比较好。
以前的电子管振荡器,直接用灯泡作为稳幅器件,由于热惯性很大,所以振荡器的输出波形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文氏桥振荡器的稳幅,也就是稳定反馈系数。
用二极管稳幅的效果是比较差的,原因就是二极管的等效 ...

热惯性大得恰到好处,则波形好而且稳幅跟得上,
场效效管有个 可变电阻区,这振荡器的负反馈所用的分压器是线性电阻,受控元件也就必须是线性电阻,用场效应管来做 压控可变电阻 就合适了(噢,这不也像AG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