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正弦波振荡器输出的是正弦波?

楼主:
     最近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正弦波振荡器输出的是正弦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正弦波振荡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那还能叫正弦波振荡器吗?但无论怎么着,我都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振荡器是由振荡电路组成,振荡电路是将电源的直流电能,转变成一定频率的交流信号的电路。作用是产生交流电振荡,作为信号源。 振荡电路可以是LC回路,也可以是RC回路。 一般中、高频振荡器用LC振荡电路,频率高,LC元件值比较小,体积也小,有良好的选频特性,输出波形比较纯。 在低频振荡电路中,频率低,所用的LC元件值很大。这时用的电感线圈体积很大,铁芯线圈的性能也差,用RC振荡电路就比较合适。 振荡器电路,就是在放大器上加上正反馈电路组成。 在要求频率很稳定的振荡电路中,就要用石英晶体振荡器,这在电脑、电子表……使用已极普遍。
     当一个放大器中具有正反馈并达到一定程度时,放大器就变成振荡器,即在没有外加输入信号的情况下仍有交流输出,完成能量的转换作用,振荡器可认为是反馈放大器的一种特殊形式。根据输出波形的不同,振荡电路可分为非正弦波振荡和正弦波振荡两类,而正弦振荡电路又可分为LC振荡电路和RC振荡电路. 振荡电路由三极管、电阻、电容及电感元件(变压器或电感)等组成。
     振荡电路的作用是用来产生频率从1Hz以下到几百兆赫兹以上的交流信号,因此在工业上的高频感应炉,超声波发生器、半导体接近开关、收音机及电视机等设备。

网友A:
建议你可以去看看模拟电子技术这本书,里面有讲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可以去看看模拟电子技术这本书,里面有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