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LTC2440的小台表

楼主:
这是一款多功能小型台式表
(
后面简称小台表
),
有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
线电阻、
线电阻、通断等常用功能
.
电路在原版基础上稍作修改,增加了一些档位,换了个
STN
屏(效果确实不错,视角很大),改了
UI
,加了充电电路等。

功能:
    DCV /ACV:100mV1000mV10V
100V
    2W/4W OHM: 100R
1k10k100k1M10M(
2W)
    DCI/ACI: 1000mA
    TMP: Pt100 2W/3W/4W

   通断(阀值0-255R可调)、二极管、稳压管(7v以下,电流1ma

   有自动量程、手动换档、Null、速率可选、显示位数可切换(5.5-7.5)、蓝牙传输等功能

电源:
采用单节4.2v锂电池供电,低于3v会提示低压报警并关机,保护电池过放电。正常工作电流大约55ma,电阻档大约70ma3000mah的电池可以用40小时左右,随时可通过usb充电,也可以边冲边用。

速度:
10plc-50plc-100plc-5sAVG-10sAVG速率可通过左右方向键来回切换

这小台表的adc还是ltc2440,性能在这里基本被压榨完了,基本能达到手册给的指标。基准由原来的adr421换为LTC66556655的优点是低压差,噪声低,稳定快,确实就是比较费电,静态电流5ma多,不在意功耗的就用吧。
优缺点:
先说说优点吧,直流1v档位性能是最好的,100mv次之,100v档也不错,电阻档都不错,交流档在5k频率以下衰减很小,5k以上慢慢变大,不必纠结,权当一个附加功能吧。

最大的缺点就要说10v档了,10v档是通过输入10M分压得到了0.1v后再放大20倍进入adc的,所以噪声比较大,这个没法改良,只能这样子。
如何改进:

刚才说了10v档不好,那就先说说如何改进。要改10v档,那就必须把模拟输入部分全部重新设计,现在是先分压-后放大-再采集,要换成先缓冲-后分压-再采集,这样就能将10v的噪声改善一个数量级,实验已通过,但是不会用在这个版本上面,因为改动幅度非常大,而且这部分耗电也非常厉害(功耗是现在的3倍),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

未来升级展望:

这个版本过后,会慢慢做一个双基准校准的小台表,只用10v10k进行全档位校准(包含直流电压、电阻、电流,交流部分不包含)

网友:
附上固件

网友A:
提个建议,可以考虑加上计数器跟信号发生器功能,
电工调试来说,各种波形还是比较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建议,可以考虑加上计数器跟信号发生器功能,
电工调试来说,各种波形还是比较长用的。

这个后续双基准的版本会考虑加上  ,这个版本就不加了。

网友:
很棒的表,颜值很高,精度比颜值还高。

网友:
真不错,下了不少工夫

网友:
外观挺酷
再把电子负载的功能也加上去,,测个直流电源什么的

网友:
请问大神最大的字的字体是什么呀

网友:
上位机 DMM

网友:
以下是驱动 DMM PC-TOOL

网友:
RE: 基于STM32+LTC2440的小台表(附固件和上位机)

网友:
大佬有联系方式么,我买了你的表不会装,我的QQ是297457280

网友B:
我调试了好久蓝牙通信,但是我的windows8.1本子一直显示有问题,注:这块表是我和另一个人物品交换来的,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我的操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调试了好久蓝牙通信,但是我的windows8.1本子一直显示有问题,注:这块表是我和另一个人物品交换来的,不 ...

你蓝牙串口助手装了没

网友C:
这不是开源,帖子中的电路图神才能看清参数,等于没有电路原理图。所谓的APP仅仅是个HEX烧写文件。只是为了忽悠老百姓吧。

网友:
居然不能发评价了??????????花了5积分只为下载一个HEX文件????????还说是开源。不想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开源,帖子中的电路图神才能看清参数,等于没有电路原理图。所谓的APP仅仅是个HEX烧写文件。只是为了 ...

你是不是想有原码才算是开源?我提供了原理图和固件就不算开源了?你说我忽悠,请问怎么算是不忽悠。。。
下载你花了5积分,这5分是给我的吗 我上传的文件从来就没有设置过下载要扣5积分 。。。。我欠你的吗,不能评价那是系统问题,如果你认为这些资料不值得你就别下 ,没人叫你下。。。真是的

网友:
hi
frined
please apload schematic

网友:
牛逼了我的哥,做的不错

网友B:
楼主 你的手持表现在还可以买么?我朋友买了2台 我也想入手一台玩玩,还可以买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的手持表现在还可以买么?我朋友买了2台 我也想入手一台玩玩,还可以买到么?

早没了               外壳 搞不到啊

网友:
我看过你那个外壳 有cad文件找厂家做不是很容易么,图案可以找做亚克力广告公司做,哎本来还想买一台玩玩的 结果没了 可惜啊

网友:
支持楼主,正准备做一个电压表,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
有双基准的版本了吗

网友D:
我再用2440的时候写的ADC驱动似乎有点问题,方便借鉴下您的驱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再用2440的时候写的ADC驱动似乎有点问题,方便借鉴下您的驱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