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請問LED driver 的Datasheet

楼主:
我想請問一下
TI Led Driver 3406的spec中有範例
範例中Ron的算式如下
RON =1/fSW x 1 x 10-11

Fsw是用500KHz代入算出Ron應該為200K
但為何spec算出的卻是144K
另外請問各位大師
所謂的開關頻率Fsw是有規定值嗎還是我只要抓100KHz以上就好

网友:
这个Ron电阻用于控制PWM脉冲宽度。对Ron=200kΩ,脉冲宽度可能在800ns到1800ns之间变化(见该芯片datasheet),大于2倍,可见分散性是相当大的。

网友A:
RON为144K和RON为124K是手册中两个例子的RON取值
实际应用或者仿真还是应该在手册后面的公式中,根据自己电路的要求按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N为144K和RON为124K是手册中两个例子的RON取值
实际应用或者仿真还是应该在手册后面的公式中,根据自己 ...

所以Ron跟Fsw是相關的對吧
那Fsw我是可以自己設定值嗎只要超過人視覺的閃爍頻率跟音頻就好了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N为144K和RON为124K是手册中两个例子的RON取值
实际应用或者仿真还是应该在手册后面的公式中,根据自己 ...

另外我想再請問
Ron算是中的D
我查了Spec
D=(V0+Vd)/(Vin-Vsw+Vd)
Vsw是指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想再請問
Ron算是中的D
我查了Spec
D=(V0+Vd)/(Vin-Vsw+Vd)
Vsw是指什麼

Vsw是开关管压降
在Ton阶段,开关管导通才有的
对于BUCK拓扑结构,占空比D=(Vo +Vd)/(Vin-Vsw +Vd)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所以Ron跟Fsw是相關的對吧
那Fsw我是可以自己設定值嗎只要超過人視覺的閃爍頻率跟音頻就好了對吧

請問有關Fsw我是自己可以設定值嗎例如500KHz,330KHz只要在LED Driver 的範圍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關Fsw我是自己可以設定值嗎例如500KHz,330KHz只要在LED Driver 的範圍內

是的。LM3406最高可以实现1MHz的开关频率,但用于LED驱动的频率不会哪里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LM3406最高可以实现1MHz的开关频率,但用于LED驱动的频率不会哪里高的

謝謝哥的耐心回答
針對3406我大約明白了
可是我針對500KHz再代入您指導的運算式
我還是算不出144K耶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哥的耐心回答
針對3406我大約明白了
可是我針對500KHz再代入您指導的運算式
我還是算不出144K耶哈 ...

仔细看手册
仅有Fsw,按手册最后给出的APPENDIX公式,还需要导通时间tON,给出占空比D等才能进行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
仅有Fsw,按手册最后给出的APPENDIX公式,还需要导通时间tON,给出占空比D等才能进行计算

...

好的....謝謝您耐心回答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