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9的DAC0和DAC1分别输出两个频率的正弦波

楼主:
如题,代码如下: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 Internal 2.5V ref

  DMACTL0 = DMA0TSEL_5 + DMA1TSEL_5;        // DAC12IFG trigger
  DMA0SA = (int) Sin_tab;                   // Source block address
  DMA0DA = (unsigned int)&DAC12_0DAT;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0SZ = 0x20;                            // Block size
  DMA0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EN; // Rpt, inc src, word-word
  DAC12_0CTL = DAC12LSEL_3 + DAC12IR + DAC12AMP_5 + DAC12IFG + DAC12ENC ;//+ DAC12GRP

   TBCCTL2 = OUTMOD_2;                         // CCR2 set/reset
   TBCCR2 = 10;                                 // CCR2 PWM Duty Cycle
   TBCCR0 = 250-1;                              // Clock period of CCR0
   TBCTL = TB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DMA1SA = (int) Sin_tab;                   // Source block address
  DMA1DA = (unsigned int)&DAC12_1DAT;                         // Destination single address
  DMA1SZ = 0x20;                            // Block size
  DMA1CTL = DMADT_4 + DMASRCINCR_3 + DMAEN; // Rpt, inc src, word-word
  DAC12_1CTL = DAC12LSEL_2 + DAC12IR + DAC12AMP_6 + DAC12IFG + DAC12ENC;
  TACCTL1 = OUTMOD_3;                         // CCR1 set/reset
     TACCR1 = 1;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CR0 = 25-1;                              // Clock period of CCR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DAC0用的TB定时,产生1k的正弦波,DAC1用的TA定时,产生10的正弦波,可是在示波器看到的两个波形都是1k的,请各位大神看一下,代码问他在哪里!谢谢了!

网友:
把TA定时的周期,改一下,看看输出的周期是否变化。如果不变,就检查DAC1配定时器的部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