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fpge 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
我想使用lark board的串口1,我在DTS中添加了一个节点

然后启动linux后显示驱动已加载,dev下出现了ttyS1

现在我使用ttyS1发送和接收数据,我发现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应用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用另一块开发板应用程序是正常的,
现在我怀疑是C23这个引脚没有用作UART1,之前没用DTB的内核我知道怎么分配IO复用,现在用了DTB后怎么分配IO呢,DTS中没找到初始化IO复用功能的代码

网友:
脑残了,已解决

网友A:
DTB不管引脚复用的配置,引脚复用的配置是在preloader中初始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B不管引脚复用的配置,引脚复用的配置是在preloader中初始化的

是的,这和以前做的纯ARM不同,以前做ARM是在DTB中初始化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