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开关频率

楼主:
如何计算

网友:
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是由你自己根据元器件的性能以及体积重量要求等等综合考虑而折中选定的,没有什么计算公式。
在开关电源的早期,受管子(大功率双极型管)限制,开关频率仅能够做到数kHz,想尽各种办法也只能做到十几kHz。现在的开关电源,小功率的可以做到MHz,因为管子、铁心等等性能提高了很多。

网友:
有的电源是确定的  有的电源是可以调节的  但是可以调节的会比较少
一般情况选择确定开关频率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频率取决于什么结构的电源,什么样的开关控制

网友:
开关电源的 开关频率 取决于 你现在的 元器件 例如开关管的损耗,整流管的损耗……很多因素在里面 ,没有什么具体的计算公式的

网友:
跟开关管导通时间有关,跟开关管基流大小有关,市场上常见的频率在50KHZ--150KHZ,一般在60KHZ--9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