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集锦:TI 25美分实现25种功能的MSP430铁电超值微控制器方案直播

楼主:
直播详情:TI 25美分实现25种功能的MSP430铁电超值微控制器方案直播

讲师: Jacky Xu;  Kevin Song

直播回放:点击观看                  培训PPT:点击看课件

相关产品
MSP430FR2000    MSP430FR2100     MSP430FR2110     MSP430FR2111

相关开发工具
MSP-EXP430FR2433    MSP-EXP430FR4133     MSP-EXP430FR2311

相关参考设计
MSP430 FUNCTION CODE EXAMPLES
使用 MSP430 FRAM 微控制器实现的 EEPROM 仿真和感测
采用 wM-Bus (868MHz) 的热量分配表参考设计
采用 FRAM 微控制器实现的温度调节装置
MSP430FR2311 微控制器 IR 反射感测参考设计
使用低功耗微控制器实现的空调远程控制器
采用 FRAM 微控制器实现的水表

FAQ精选汇总:关于TI 25美分实现25种功能的MSP430铁电超值微控制器方案的疑问解答

1.如何实现专用的SPI到UART桥接芯片的功能?是不再需要其他辅助器件了吗?
A:不需要额外器件,只要系统提供1.8V-3.3V的系统供电即可。

2.为何MSP430MCU优于固定集成电路?
A:MSP430是高级程度混合MCU,可以减小系统复杂程度,成本更低,系统抗干扰和EMI更优,软件灵活性强,大大优于固定电路。

3.TiMSP430铁电超值微控制器的主要优势有哪些?
A:首先是成本低,另外,MSP430的优良传统,低功耗,高集成度得以继续优化,FRAM的不擦直写和无限次写,以及高速写入速度,都是很不错的优势。

4.成本一直降低的话,未来MSP430以后是否会取代固定集成电路?
A:可以作为传统固定电路非常好的替代和辅助芯片。

5.这个系列的MCU最低功耗可以到多少?
A:待机模式700nA,掉电模式15nA。LPM3+RTC时1uA。

6.功能很丰富,但是一个芯片可同时实现几种功能呢?
A:可以实现多个功能在一个芯片上,但是这个要根据具体每个芯片的资源和客户使用场景对数据吞吐率等因素决定的。

7.想实际看看具体的功耗情况
A:TI的数据手册上是标准的功耗值,我们现实项目中是完全匹配的。

8.我现在采用的是铁电储存芯片MB85RC,采用的I2C接口通信,用于电表等仪器,请问性能与之对比,有那些优缺势
A:TI的铁电工艺更先进,价格也不贵,而且可以做一些MCU的控制类功能,根据你的项目需求来判断。

9.铁电存储器是否可以作为大容量存储器?
A:目前最大256KB。

10.msp430如何选型?
A:www.ti.com.cn可以在线选型,设置了很多选项来精确选择你的目标器件。

11.这次的新产品有被称为“传感MCU”,意思是否是集成了传感器?
A:主要是集成了多种外设IP配合传感类应用,比如跨导放大器接口、扫描接口、超声接口,以及信号处理加速器等,非常适合传感器类应用。

12.控制器有没有LCD驱动?
A:FRAM有带LCD断码屏的系列,你可以搜索FR68/69系列。

13.GavinLiu09:39:07和MSP430F和430G的编译环境一样吗?
A:一样的,可以下载最新ccs,免费的。

14.MSP430FR2000的内存是集成的吗?容量有多大?
A:是的,Flash和RAM都是512B字节。

15.铁电存储器和eeprom有哪些区别?
A:原理和工艺都不同,简单来讲,eeprom功耗大,速度慢,100万次寿命,FRAM超低功耗,速度快,10的15次方寿命。

16.只是把RAM和ROM合二为一吗?
A:不是,FRAM可以被当做RAM或者Flash来使用,更灵活。

17.MSP430是否有支持USB型号?
A:有,MSP430F5xxx系列。

18.fram大小是否可以自由分配?
A:可以自由分配。

19.有多少种定时器功能?
A:6个相关系列

20.通信功能有哪几种?
A:UART、I2C、SPI

21.低功耗模式可以做到最低多少?
A:1uA的LPM3+RTC,还可以更低的LPMx.5模式。

22.430最多几组UART,flash最大有多少KB?
A:4组,最大512KB。

23.MSP430可以运行freeRTOS吗,还有其他如liteOS,AliOS等案例吗?
A:可以运行,新的OS暂时没有。

24.新一代430的具体优势是什么?
A:功耗更低,价格更低,集成的东西更多。

25.25美分这个430的片子的资源是?支持低功耗吗?
A:支持!支援的话请在www.ti.com查看手册。0.5kram+0.5kfram+12I/OETC.

26.2000和2100有那些区别?
A:主要是FRAM的大小差别

27.有内置EEPROM么?
A:不需要。我们的FRAM就比EEPROM性能优越。擦写次数可以不用担心。

28.希望能提供MSP430铁电的具体的应用示例,便于快速上手
A:已经在很多的需要小型功能的场合应用。比如ADC+PWM这类风扇调速应用

29.每年不会限制产能吧?
A:目前没有任何相关限制的可能。

30.友商同级别芯片是什么
A:暂时没有

31.上电启动时间多长?
A:如果没有使用外部32768,这个350us左右。

32.MSP430铁电系列产品有DAC功能吗?
A:暂时没有,后续有产品。

33.请问:MSP430铁电系列产品所存数据的理论寿命多长?
A:100年,一直85度的情况保证10年。

34.是否有汽车级的产品?
A:有,但是比较少。

35.msp430FR2000对应ADC特性参数一栏里,为什么是“slope”?
A:这个是slopeADC,可以利用外部电路实现一个准ADC。

36.MSP430在工业上有没有485组网应用?可以提供这样的demo么?
A:485肯定没问题,demo目前没有。

37.MSP430FR是替代MSP430G系列的趋势吗?
A:是的。

38.擦写次数总会有限制的吧?
A:10的15次方。

39.能不能外部扩展ROM
A:不能。

40.MSP的架构是什么?它的指令集属于精简指令还是复杂指令?
A:精简指令集。

41.关于msp430开发,除了提供相应的democode还会开放源码吗?
A:对的,源码。

42.有样片提供吗?
A:有,可以网上申请。

43.FRAMMSP430中如何划分区域作为数据存储?
A:这个需要看数据手册,而且有app文章。

44.MSP430单片机的开发工具是什么?
A:ccs,免费。

45.我们打算用这个芯片做产品的电源控制这样稳定吗?
A:没有问题。

46.FRAM每次可以按字节擦出和写数据吗,以为以前FLASH是按每次最小块擦出操作的。这样一来不能像EEPROM那样使用
A:可以直接写,按字节。

47.把铁电MCU的内部存储空间用于存储应用数据后,假设单片机出现故障,比如无法启动,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通过其他外部的MCU去访问该MCU的内部FRAM区域?就像使用外部EEPROM那样。
A:可以通过SBW接口读出内部数据。

48.此款430是把FRAM直接集成到单片机内部吗?
A:非常正确。

49.看了下功能特性表,这个片子没有集成CAN接口?
A:没有。

50.是否可以用在微型投影机上?
A:可以。

51.MSP430系列后续是否会把内核由16位升级到32位?
A:目前有MSP432的32bit。

52.这个铁电的芯片有量产烧录工具吗?
A:有的。

53.FR系列与其他系列MCU相比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A:最大的不同在于FRAM铁电这个存储介质。

54.铁电的这个支不支持定时休眠唤醒?
A:支持的。

55.会给Democode吗?
A:全部源代码免费下载

56.MSP430FR2000,和MSP430G2系列移植通用型好么
A:都是430的内核。移植很快的。

57.这款MCU是16BIT?
A:是的。

58.能否用在直流电机上控制转速
A:能输出PWM

59.msp430能开发成3D打印机吗?
A:可以控制步进电机。

60.MSP430FRAM系列的仿真调试方式和之前的其他系列有差异吗?
A:没有。

61.FRAM不要RAM了吗
A:需要的。

62.MSP430FR系列和之前的普通系列,代码和引脚有完全兼容的吗。因为有些老产品,需要升级。如果有资源相同,性能和价格更好的片子,那是很有市场的。
A:引脚不是所有都兼容,但是代码基本不怎么需要改,因为都是同样的外设。改改引脚定义什么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63.MCU的内核,与非铁电有何区别?
A:都是MSP430内核,FLASH和铁电的内核一样的

64.跟TM4C123G比,有什么好处吗?
A:最大好处是便宜,但是这不是同等类型的芯片。你可以看看MSP432,和TM4C比非常超值

65.有没有6pin的铁电MCU啊?
A:目前没有。

66.TIFRAM系列可确保的数据写入速度一般是多大?
A:8M

67.MSP430一般作为单核开发?
A:可以。

68.用IAR能不能在线调试?
A:可以。

69.MSP430adc是多少位的?
A:最大24位。

70.对于i2c支持highspeed模式吗?
A:对,400K。

71.可否支持对位进行读写操作?
A:可以。

72.内置的放大器能不能差分放大?
A:有差分放大的。

73.FRAM可以和EEPROM兼容吗?pin脚封装可不可以完全做到和flash兼容以代替flash?
A:目前不行。

74.芯片有内部温度传感器吗?
A:有的型号有。

75.可在所有的电源模式中提供数据保存功能吗?
A:除了3.5和4.5,其它都可以。

76.在低温-40左右的环境下,对铁电的读写速度,次数寿命有影响?
A:最苛刻情况下至少10年。

77.430现在是库函数实现还是需要直接操作寄存器
A:都支持。

78.这个系列有哪些封装呢?
A:TSSOPVQFN

79.请问Fr系列的io管脚有电容触摸功能吗?
A:MSP430FR2633

80.可以实现的写入次数是多少?
A:10^19

81.25中功能同时运行的话,功耗将是多大?
A:不能25一起。可以多种组合。根据代码量。

82.MSP430FRAM系列中支持USBDEVICE和HOST吗?
A:目前没有。

83.可以通过软件变更来完成数据内存与程序内存的分区吗?
A:对的。

84.请问KEIL支持吗?
A:不支持,可以用TI免费的ccs。

85.铁电系列支持内部时钟吗?
A:支持。

86.是否考虑MSP430FR的IO支持5V呢?或者提高430的电源电压呢!支持更宽的电
A:暂时没有。

87.现在是否还支持IAR软件平台?
A:支持。

88.这个片子集成8路10-bit的ADC,而且还集成温度传感器,比较符合现在的应用。之前采用的片子集成6路ADC,现在需要扩展2路。而我们也需要监控板子温度,可以利用这个集成的温度传感器。这个温度传感器是每路ADC都有单独集成,还是整片只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A:就一个。

89.CCS和IAR工程能相互导入工程吗?
A:没法兼容到这个程度,工程需要另建。

90.可以工作在什么温度范围?
A:-40到85,也有105的。
91.新一代mps430可以用jlink仿真吗?

A:不行。

92.串口波特率最大为多少
A:根据对精度要求和你时钟的设置。数据手册里面有表可以查询。

93.是否需要依赖电池供电的SRAM?
A:不需要。

94.50K的空间太小,可以外挂SPI的flash吗?
A:可以,作为数据存储。

95.是否有支持两路CAN以上的MSP430
A:没有。

96.gpio口的抗静电等级?
A:接触4KV

97.430有些型号有乘法器请问这个芯片能做数字信号处理吗?如果可以的话效果如何?能举个例子吗?
A:建议用C5000,如果一般的,可以用带LEA模块的430.

98.用TI的片子,能用非CCS编程和下载及调试吗?我们工程师用惯了第三方的调试ARM的工具
A:IAR。

99.MSP430FR2100时钟系统CS室温精度是±1%,有没有临界温度下的误差数据范围,比如低温度-40℃和高温下85℃的测试数据?
A:有2%正负。

100.可以实现空中升级吗?
A:有。

101.430支持can通讯吗
A:不支持。

102.uart支持LIN总线协议和irda协议吗?
A:不支持LIN,irda支持。

103.休眠功耗多大?
A:1uALPM3+RTC。

104.代码可以加密吗?
A:可以。

105.有没有单纯的铁电存储器
A:没有。

106.TI提供的DEMO代码是开源的吗?用户可以看到修改源代码吗?
A:是的。

107.假设内核休眠,dma依然可以搬运数据到串口或者ad采样结果到内部sram的功能?
A:有的。

108.430有集成蓝牙功能的型号么?
A:没有。

109.铁电mcu与msp430f系列一样功耗主要靠休眠模式呢?那么有哪些休眠模式?
A:LPM1,3,4,3.5,4.5

110.MSP430FR2100铁电对生产工艺有没有要求?抗多少度高温?
A:-125

111.是否有支持两路CAN的MSP430?
A:没有。

112.MSP430FR2000系列外部晶振最大可接多大?
A:16M

113.SPI是否支持QSPI模式?
A:不支持。

114.采用FRAM后对MCU的整体功耗有无影响,功耗能达多少?
A:1uALPM3+RTC。

115.FRAM存取速度跟主频匹配问题怎么解决?
A:可以设置waitstate

116.P1IN是什么意思在MSP430中?
A:P1管脚状态读取寄存器。

117.请问下fr2433板子上的supercap主要是做什么的?
A:演示低功耗,用超级电容供电工作。

118.单片机MSP430进入LPM4后怎么唤醒?
A:IO。

119.430低功耗不是最低可以做到0.6a?
A:这个是shutdown模式。

120.内部有集成温度传感器,还可以外挂别的温度传感器吗
A:可以。

121.MSP430是否能支持CAN?
A:不支持。

122.MSP430有无哪块同时支持USB与电容触摸
A:暂时没有。

123.片内有高精度A/D转换器吗?
A:10位的

124.MSP430单片机有I2C、UART、SPI、PWM功能吗?
A:有的。

125.MSP430单片机的运算速度是多少?
A:主频24Mhz

126.铁电内的RTC准确性怎么样?一般mcu的rtc都不精准,一般都外接rtc芯片
A:外接32768即可。

127.MSP430FR2000系列是否支持内部时钟工作方式?
A:当然

128.TiMSP430铁电超值微控制器是否支持通讯下载HEX?
A:需要BIN文件

129.这个与launch;padexp430G2有啥异同?
A:用的是最新的FRAM系列产品。我们提供的25种demo都是跑在这个新板子上。

130.FRAM最高的温度级别是多少?持续高温会降低数据有效率吗?
A:持续85度10年,最高105度。

131.FRAM在断电后会丢失数据吗?
A:不会

132.MSP430FR系列使用LSD-FET430UIF仿真器可以调试吗?包括之前的离线下载器都可以通用吗?
A:可以。

133.这个最多支持几路串口
A:这个系列1个硬UART

134.在LPM3模式下响应中断,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完中断事件后不退出休眠状态而直接设置进入LPM4,可以不?
A:可以的。

135.430的铁电超值微控制器主要应用在哪里,还是有什么特别之处
A:通用MCU+一些专门MCU(触摸FR2633)

136.MSP-FET430UIF下载调试器支持这个25美分的芯片吗?
A:支持

137.支持触摸输入吗?
A:有专门的触摸按键,但是没有触摸板功能。

138.这个平台可以同时运行多少种功能?
A:主要取决FRAM0.5K和1K的代码限制

139.MSP430多个中断优先级怎么设置?
A:按中断向量表排优先级。

140.2433没有硬件iic的呀?
A:2433有

141.msp430能刷ucos吗?
A:可以。

142.如果不增加外部晶振,内部时钟精度是否能支持UART通讯要求的精度?
A:没问题,115200.

143.MSP430FRAM系列支持内核休眠时,一个外设触发另一个外设吗?
A:支持。

144.请问RTC精度如何?
A:取决于外部32768精度。

145.是否可以使用整体GCC来开发?
A:可以。

146.FRAM器件是否会受磁场的影响?
A:不会。

147.请问fr系列是否有电路仿真软件?
A:目前不支持。

148.铁电系列最大主频能达到多少?
A:16M

149.中断A发生后,假设在响应A期间刚好又发生中断B,如果我在中断A服务程序内,将中断B的标志位清除,那么当中断A处理结束后,430还会进入中断B吗?
A:不支持中断嵌套。(默认)

150.MSP430P1IFG和IFG1分别是什么?
A:I/O相关寄存器

151.请问这款片子的最高运行速率能倍频到多少呢?高速下的功率在datasheet中有相关测试数据么?
A:最高16MHz,所有功耗参数datasheet都有

152.铁电主频最快能跑到多少
A:8M

153.16MHz的主频还是低了一些,后续是否会推出高一些的呢?
A:24M最高。

154.msp430单片机执行一条语句用多少时间(8M晶振)
A:单周期指令就是1/8M,多周期指令x/8M。

155.FRAM擦除需要块擦除吗
A:不需要

156.MSP43可以不用外部晶体吗?
A:可以的。内部有振荡器。

157.msp430单片机有8位的么?
A:没有。

158.该系列有ADC12的产品吗?
A:430系列有

159.可以使用两线JTAG么,直接用5529的launchpad调试
A:支持SBW口。两线。

160.支持512kflash?哪个型号
A:MSP432E401

161.有些430芯片加密后,就不能更新firmware了,如何解决?
A:串口bootloader擦除。

162.fr2433管脚支持电容触摸吗?g2553系列是有的
A:建议用253x/263x系列,这个技术更先进。

163.TIMSP430有支持电容触摸的么?最多支持几路
A:最多64个按键,16通道,FR253x/263x。

164.升级用的boolloader需要多大的空间?
A:一般是1K左右

165.芯片内有了看门狗,还需要复位芯片吗?
A:可以不用。

166.低功耗场景,纽扣电池能做到使用两年以上吗?
A:可以,根据具体应用判断。

167.MSP430FR系列端口支持5V电平吗?
A:目前不支持。

168.IIC通讯具备吗?是否是IO口模拟?
A:FR2000需要软件模拟。其他系列基本硬件I2C

169.接什么接口的LCD?
A:段码LCD。

170.单线通讯是什么通讯协议?是ti自己定义的吗?
A:1-wire,这个是通用标准。

171.TI目前是否将汽车应用作为其嵌入式FRAM产品的目标应用领域?
A:暂时没有。

172.当系统处于省电的低功耗状态时,MSP430中断唤醒需要多长时间?
A:看是哪个模式。一般LPM3的唤醒是几个us

173.MSP430I/O引脚的源极电流能达到多少?
A:5mA

174.msp430为什么每次都要关看门狗
A:可以不关

175.写入基于闪存的MSP430器件的代码可以用在具有FRAM的MSP430FR其他器件上吗?
A:可以。

176.请问MSP430MCU的工作电压范围怎样?可以使用于血压计产品上吗?
A:1.8-3.6,可以。

177.内部时钟的精度如何?
A:常温1%,全温2%。

178.MSP430FR2433可以运行OSAL系统吗?有例程可以学习吗?
A:得自己移植

179.FRAM比SRAM快吗?
A:SRAM更快一些。

180.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时是不是只有RTC运行,CPU完全进入休眠了?
A:yes

181.今天讲的MSP430FRAM2000系列的例程可以用在5000系列上吗?
A:可以,需要移植一下。

182.这个铁电的功耗能做到多少?读写时
A:0功耗,其实已经计算在总功耗里面了,不会产生额外功耗。

183.NBIOT,LORA方面的解决方案有吗
A:马上会推出。

184.需要做定时时,要外接晶振吗?支持工作频率最大多少?
A:32768低频,高频16M。

185.MSP430可以扩展储存吗?扩展储存最大能达到多少?
A:NO

网友:
太给力了 谢谢 整合

网友:
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啊

网友:
这篇汇总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