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互补系统电流检测方案讨论

楼主:
风光互补系统就是采用风力发电和光伏两种方式为系统供电的系统。一般用在偏远的地方供电,如野外,孤岛等。下图展示的是一个小功率系统的基本构成,电源1和电源2分别是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机。这类应用虽然简单,但涉及的电源和负载稍微有点儿复杂,两个电源只能供电,电池则即可以是供电设备和可以是用电设备。下图显示的电流检测方式中,电池电流检测位置检测到的信号相对GND是正反两个方向的。电源1和电源2检测到的信号对地是负的。这样的话如果对电流检测的信号进行放大的话需要正负供电的电源了吧?有没有更简单的检测方式呢?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这样的话如果对电流检测的信号进行放大的话需要正负供电的电源了吧?有没有更简单的检测方式呢?”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
但某些运放输入端略低于供电电源负端(使用单电源的“地”),仍可正常工作。不过,这只能算是一种特殊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如果对电流检测的信号进行放大的话需要正负供电的电源了吧?有没有更简单的检测方式呢?”
一般 ...

一般运放的最低输入可以比电源负极输入低一点儿,但是能不能正常工作我就不确定了,也没有试过。
类似这样的应用有没有更简单的信号处理方式呢?正负电源对于单电源供电的系统来说又得增加成本了。有没有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C:
这样的系统应优先考虑可靠性,为此增加点成本无妨。对于高维护成本的系统,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系统应优先考虑可靠性,为此增加点成本无妨。对于高维护成本的系统,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

这个吧。我了解。不过到用户哪儿就是两回事了。
考虑了两种方案,一个是用电荷泵,TI的TPS6040x挺合适的,就是电压输入范围有点儿小,最高才5.5V。另外就只能在电源模块处增加一路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运放的最低输入可以比电源负极输入低一点儿,但是能不能正常工作我就不确定了,也没有试过。
类似这 ...

“类似这样的应用有没有更简单的信号处理方式呢?”
把R3两端电压加上一个稳定的正值电压,其和就可以总是正值。放大之后若是进行AD转换,转换结果减去这个固定的偏置(当然要乘以放大倍数)即可。
不过,这样先加上然后再减去,会使误差增大。

网友:
关键的时候还是两位大神级的版主靠谱。
两位的意见我也考虑过,看来基本上也有这几种方案了。撸起袖子开干!!!!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