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 程序求助,关于if 和 else

楼主:
                if(temp>settemp)
                {
                    if(temp>2500)
                    {
                            moto1=0;
                }
                        else
                        {
                            moto=0;
                        }
                }
                else
                {
                        moto=1;
                        moto1=1;
                }

网友:
来自 2楼

我是想当 temp>settemp时电机转动,当temp>2500时电机反转。其余电机不工作。 用的L9110S.                           问题是:当temp>settemp电机正常转动,但是,当temp>2500时,就无法反转了,且当温度降下来 temp>settemp&&temp<2500也无法工作,是不是进入死程序了?                如果把两个都单独注释掉,却又能正常正反转?         温度采集用的DS18B20,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想问什么啊

网友A:
用断点调一下看看状态跑哪去了。
另外,你要单独试一试,单独控制电机是不是可以正常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断点调一下看看状态跑哪去了。
另外,你要单独试一试,单独控制电机是不是可以正常转动

也谢谢,已经解决啦。
是因为我电机和单片机是同一个电源,我在发信号的时候,两个电源在内部短路所以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