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76停机模式下设置唤醒功耗很大

楼主: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家帮忙出出点子解决,非常感谢!

STM32L476最小系统板,单纯进入关机模式,不设置唤醒的功耗大概是40nA

当设置PC13为唤醒引脚进行唤醒时,进入关机模式的功耗竟然高达28uA

  /* Set all GPIO in analog state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
  GPIO_AnalogState_Config();

  /* Disable all used wakeup sources: WKUP pin */
  HAL_PWR_Dis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

  /* Clear wake up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F2);

  /* Enable wakeup pin WKUP2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_LOW);

  /* Ensure that MSI is wake-up system clock */
  __HAL_RCC_WAKEUPSTOP_CLK_CONFIG(RCC_STOP_WAKEUPCLOCK_MSI);

  /* Enter the SHUTDOWN mode */
  HAL_PWREx_EnterSHUTDOWNMode();

调试发现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_LOW);只要屏蔽这个使能就降到40nA,打开这个使能就28uA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设置外部中断唤醒的,这个使能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不过,这套测试设备很好,值得点个赞了

网友:
把完整代码发上来看下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官方例程
STM32Cube_FW_L4_V1.10.0\Projects\STM32L476RG-Nucleo\Examples\PWR\PWR_SHUTDOWN
/**
  ******************************************************************************
  * @file    PWR/PWR_SHUTDOWN/Src/main.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sample code shows how to use STM32L4xx PWR HAL API to enter
  *          and exit the shutdown mode with a wakeup pin or external reset.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c) 2017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addtogroup STM32L4xx_HAL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PWR_SHUTDOWN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Delay set between each LED turn-on/off while LED is toggling */
#define LED_TOGGLE_DELAY         100
/* Delay set to keep LED turned on when out-of-shutdown detected */
#define LED_FREEZE_DELAY         5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static __IO uint32_t counter;             /* ad-hoc counter set to keep LED
                                             on for about 4 sec. when out-of-
                                             shutdown exit detected */
static __IO uint32_t out_of_shutdown;     /* flag initialized at 0, set when
                                             exit from shutdown detected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out_of_shutdown = 0;
  counter = LED_FREEZE_DELAY;

  /* STM32L4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 the Flash prefetch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8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LED2 */
  BSP_LED_Init(LED2);

    /* Enable Power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Check if the system was resumed from shutdown mode,
     resort to RTC back-up register RTC_BKP31R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shutdown entry flag was set by software
     before entering shutdown mode.  */
  if (READ_REG(RTC->BKP31R) == 1)
  {
     WRITE_REG( RTC->BKP31R, 0x0 );  /* reset back-up register */
     out_of_shutdown = 1;            /* out of shutdown detected */
    /* Wait that user release the User push-button */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GPIO);
    while(BSP_PB_GetState(BUTTON_USER) == GPIO_PIN_RESET){}
  }

   /* Check and Clear the Wakeup flag */
  if (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WUF2) != RESET)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F2);
  }

  /* Initialize the User push-button to generate external interrupts */
  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 Turn on LED2 */
  BSP_LED_On(LED2);

  while (1)
  {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The system Clock is configured as follows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MSI)
  *            SYSCLK(Hz)                     = 80000000
  *            HCLK(Hz)                       = 80000000
  *            AHB Prescaler                  = 1
  *            APB1 Prescaler                 = 1
  *            APB2 Prescaler                 = 1
  *            MSI Frequency(Hz)              = 4000000
  *            PLL_M                          = 1
  *            PLL_N                          = 40
  *            PLL_R                          = 2
  *            PLL_P                          = 7
  *            PLL_Q                          = 4
  *            Flash Latency(WS)              = 4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 MSI is enabled after System reset, activate PLL with MSI as sourc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6;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the HCLK, PCLK1 and PCLK2
     clocks divider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while(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 In case of error, LED2 transmits a sequence of three dots, three dashes, three dots */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7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7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7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7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7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7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n(LED2);
    HAL_Delay(300);
    BSP_LED_Off(LED2);
    HAL_Delay(800);
  }
}

/**
  * @brief SYSTICK callback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SYSTICK_Callback(void)
{
  HAL_IncTick();
  if (TimingDelay != 0)
  {
    TimingDelay--;
  }
  else
  {
    /* Keep LED2 on for about 4 sec. when out-of-shutdown detected */
    if ((out_of_shutdown == 1) && (counter > 0))
    {
      BSP_LED_On(LED2);
      counter--;
    }
    else
    {
    /* Toggle LED2 */
    BSP_LED_Toggle(LED2);
    }
    TimingDelay = LED_TOGGLE_DELAY;
  }

}

/**
  * @brief EXTI line detection callbacks
  * @param GPIO_Pin: Specifies the pins connected EXTI lin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USER_BUTTON_PIN)
  {
    /* Wait that user release the User push-button */
    while(BSP_PB_GetState(BUTTON_USER) == GPIO_PIN_RESET){}

    /* Disable all used wakeup sources: WKUP pin */
    HAL_PWR_Dis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

    /* Clear wake up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F2);

    /* Enable wakeup pin WKUP2 */
    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_LOW);

    /* Set RTC back-up register RTC_BKP31R to indicate
       later on that system has entered shutdown mode  */
    WRITE_REG( RTC->BKP31R, 0x1 );
    /* Enter shutdown mode */
    HAL_PWREx_EnterSHUTDOWNMode();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char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官方例程
STM32Cube_FW_L4_V1.10.0\Projects\STM32L476RG-Nucleo\Examples\PWR\PWR_SHUTD ...

我只有一块最小核心板,也是在官方这个例程上改上,进入停机模式就是28uA,代码是兼容的,你们有开发板的帮忙验证一下是哪个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一块最小核心板,也是在官方这个例程上改上,进入停机模式就是28uA,代码是兼容的,你们有开发板的 ...

你直接跑官方例程 不做改动电流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跑官方例程 不做改动电流正常吗

发现问题了。我的板子是最小系统板,IO外部都没有上拉电阻,程序只把PC13中断脚设置为内部上拉,其它设为模拟输入。看了一下官方的板子是按键上拉了4.7K的电阻,我刚刚飞了根线也上拉了个10K电阻,不设置内部上拉就正常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
1、内部上拉电阻和外部上拉10K电阻差别很大吗?
2、我的程序里保持用内部上拉不变,但是屏蔽掉这条语句功耗就正常了HAL_PWR_EnableWakeUpPin(PWR_WAKEUP_PIN2_LOW);。
用外部上拉使用这条语句又正常,是哪里消耗了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现问题了。我的板子是最小系统板,IO外部都没有上拉电阻,程序只把PC13中断脚设置为内部上拉,其它设为 ...

是不是作为唤醒引脚时内部上拉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问题了。我的板子是最小系统板,IO外部都没有上拉电阻,程序只把PC13中断脚设置为内部上拉,其它设为 ...

比如在只使用内部上拉的时候量一下引脚的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作为唤醒引脚时内部上拉无法使用?

可以使用,设置内部上拉也可以正常唤醒,不知道功耗为什么会这么大。
官方例程只初始化了这个中断脚BSP_PB_Init(BUTTON_USER, BUTTON_MODE_EXTI);
我的板子把gpio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改为GPIO_PULLUP,用内部上拉就28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