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覆铜

楼主:
双面板覆铜,(顶层覆铜连vcc,底层覆铜连GND)和(两面覆铜都连到GND)哪个效果更好些?

网友:
电源和地对交流而言是等效的,但常规双面板覆铜多为覆地,这样更方便,也不易因出错短路电源。

网友A:
覆铜的的目的,减小地线阻抗,改善电磁兼容等,高频板多层板还有很多讲究,,,
低频板中,效果好坏不太明显,一般是覆铜都连到GND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覆铜的的目的,减小地线阻抗,改善电磁兼容等,高频板多层板还有很多讲究,,,
低频板中,效果好坏不太明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