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右边两个端口接单片机的IO口,它是怎么控制左边的输出呢?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下面的那个端口 LK CON 控制Q14,Q14和D16相当于数字电路芯片的集电极开路输出。当 LK CON 为高电平时,Q14导通,LK OUT 端对地为较低阻抗(远小于R66和C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那个端口 LK CON 控制Q14,Q14和D16相当于数字电路芯片的集电极开路输出。当 LK CON 为高电平时,Q14 ...

网友B:
你这电路好使吗   R66的阻值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好使吗   R66的阻值对吗?

好使

网友:
R66的阻值只是Q13的基极限流,4.7K在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