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扬声器输出通道对电源短路防护

楼主: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本人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现在板子上的音频通道D类功放输出,直接驱动外部4欧4W的喇叭,但是有一项要求很高的测试项一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大概框图如附件,对方要求整板正常工作,在没有接喇叭的时候,接口上OUT+和OUT-要分别对电源(最高32V)进行短路一分钟试验,过程中音频可以受到影响,但一分钟后要求能自行恢复,由于OUT+和OUT-从芯片手册上查到的最高耐压为5.5V,我试着将32V接上去,结果直接就把D类功放烧了,本来想着串一个电阻再并一个稳压管去稳压,但是串电阻进去相当于大大增加了喇叭的内阻,不太合适,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
“在没有接喇叭的时候,接口上OUT+和OUT-要分别对电源(最高32V)进行短路一分钟试验”

这个要求似乎过分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问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是行业标准规定啊  还是他们人为想出来的
如果是行业规定 你去找肯定有解决办法  如果是人为想出来  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样测试的目的,就是要求功放内部需要自恢复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只要具备防短路功能的,基本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俺们在做非洲市场的电力宝,实际上主体就是SPWM的UPS,输出都能防短,功能实现很简单,H桥的下管开启时,监测下管的压降,超过门限值立马关闭驱动,延时后再试,直到过流撤销后恢复工作。这些功能在高度集成的CLASS D控制器里应该是标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