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叠层元件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我买了一块核心板,自己设计扩展板,核心板和扩展板之间用排针插起来就好了。现在在画PCB的时候,按道理说,因为核心板是插在扩展板上面的,之间有一定的间距,所以在核心板的下面也是可以放置元器件的,现在问题就是,如何在altium里面画这种情况呢?因为在altium里面,两个元件重叠的话会报错的。

网友:
你的核心板又不用画,你不是只话你的扩展板就行了嘛

网友A:
1.核心板和扩展板之间用排针连接,就各自设计板子,因为AD软件画PCB的3D功能不是结构设计的3D效果,装配干涉情况一般在PCB中还是靠设计人员严格注意的地方
2.在AD软件中,不让元件重叠告警的设置在工具栏Design--rules--placement中找,,,

网友:
你的核心板有不用畫,有甚麼關係?你只要在畫擴展板時候把排針對應好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这是的规则上有冲突了 你去好好看看规则设置就好了

网友B:
楼主啊,核心板又不用你画。你只需要将插核心板的地方画好焊盘和丝印等(简言之,就是核心板对应底座的封装)。比如核心板下面是公座,那么在底板的扩展板上的封装就是与之相对应的母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核心板又不用你画。你只需要将插核心板的地方画好焊盘和丝印等(简言之,就是核心板对应底座的封装) ...

有道理有道理,我画PCB库的时候,我把核心板的库画成两排母座,所以那个两排母座之间的地方,在PCB里面重叠放置就会报错了。我重新改一下核心板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核心板和扩展板之间用排针连接,就各自设计板子,因为AD软件画PCB的3D功能不是结构设计的3D效果,装配干 ...

好的,谢谢。我懂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知道怎么做了。我应该不会修改核心板的封装,因为两个母座间的间距我在封装里面确定了,我修改下规则,取消rule的placement clearance的勾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