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不到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5VBT6写程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一运行,跑到这里面去了。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有几点需要注意:
1、“昨天还好好的”,是程序运行OK,还是程序编译OK?这个的话,你还是好好注意下,你的s文件有没有添加对。到底是CL还是HD的。

2、查看硬件,硬件有问题,也是进不去到main的。我记得是好像是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吧,我忘记了。。。。。

3、如下地方一定要注意,除了选择正确的仿真器的类型,还有如下“2”的字样的地方打钩啊。

网友:
1.程序运行OK
2.硬件没问题
3.设置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程序运行OK
2.硬件没问题
3.设置都对

看看单片机是否处于复位状态。。。。。我记得以前我碰到过,好像就是这个现象,我有点忘记了呢

网友:
莫名其妙又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