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原理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1】图中已经接了R6当做三极管的门极电阻,为什么还要接R8和D6?他们作用是什么?
【2】R4和D3这条支路是给芯片供电的,取值如何选择?要结合3844的Vcc来计算吗?
【3】Rt/Ct,Vtb起什么用?

网友:
查IC手机就知道了。

网友:
D6主要是将MOS管的GS电压限制在3844芯片的VCC以下,保护MOS管Q1的
R8就是下拉泄放电阻也是保护Q1

网友A:
【1】图中已经接了R6当做三极管的门极电阻,为什么还要接R8和D6?他们作用是什么?
R8作用是为MOS管门极到源极有一条直流通路,D6作用是为防止门极对源极电压过高。
其实,UC3842-3845输出级设计为图腾柱形式,MOS管关断是由于芯片输出端下拉,芯片的输出阻抗很小,R8可以不用。
下图是厂家给出的典型应用电路,其中就没有MOS管门极到地的电阻。

网友:
几个问题确实在datasheet中好好看看,能找到

频率由引脚4 与引脚8 之间所接定时电阻RT、脚4 与地之间所接定时电容CT 设定,
不同的RC会导致不同的最大占空比,datasheet里面有图表。
电容最好用温度系数比较好的电容,防止在不同环境温度下,频率大范围变化。

网友:
首帖图中电阻R6数值很小,目的主要是避免MOS管输入电容与引线构成的LC回路产生衰减振荡影响开关工作。但R6会影响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速度,使开通和关断均变慢一些。开通和关断速度变慢,对EMC有好处,但会使MOS管损耗变大效率降低。所以,R6的存在是在EMC和效率之间的折中选择。
如果开关电源布局合理,对开关电源的电磁辐射采用了其它方法来控制,R6、R8和D6都可以去掉不用。

网友:
【2】R4和D3这条支路是给芯片供电的,取值如何选择?要结合3844的Vcc来计算吗?

当然需要根据Vcc来计算。但供电电压主要由为MOS管供电电压(4楼图中约为150V。如果是220V市电则约为300V)、变压器匝数比来决定。

网友:
【3】Rt/Ct,Vtb起什么用?

Rt和Ct决定芯片的振荡频率(亦即PWM频率)。详见该芯片 datasheet。

不是 Vtb!是 Vfb
fb是 feedback 的缩写,意即“反馈”。

网友A:
你好像没有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就来提问了,否则不会问“Rt和Ct起什么作用”。这是很不好的习惯。在使用或者选择任何芯片之前,先仔细阅读该芯片datasheet,才是正确的工作方法。

网友:
楼主详细看看手册。
一般地,使用IC,手册里都要介绍宏观世界的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没有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就来提问了,否则不会问“Rt和Ct起什么作用”。这是很不好的习惯。在使用 ...

好,知道了,谢谢你的建议和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图中已经接了R6当做三极管的门极电阻,为什么还要接R8和D6?他们作用是什么?
R8作用是为MOS管门极到 ...

还有个追问
R9阻值只有几个欧姆,很小,是采样,检测Q1流出的电流,就是原边电流吗?
Isen引脚就是电流反馈的引脚,但是R7阻值确实上千欧姆,如果电流过大,那不是R7支路上电压就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追问
R9阻值只有几个欧姆,很小,是采样,检测Q1流出的电流,就是原边电流吗?
Isen引脚就是电流 ...

R9确实是对变压器原边电流取样用的,其两端电压表示变压器原边电流。
通过R7的直流电流很小(Isen引脚输入电流典型值2uA),相对于R9中电流,R7中电流完全可以忽略。R7目的是和C4构成一个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将MOS开通时的电流尖峰滤除,但对R9中变压器原边电流波形没有很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追问
R9阻值只有几个欧姆,很小,是采样,检测Q1流出的电流,就是原边电流吗?
Isen引脚就是电流 ...

这些内容,在datasheet中全有,而且很详细。所以,要正确使用这个系列芯片,仍然要靠仔细阅读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追问
R9阻值只有几个欧姆,很小,是采样,检测Q1流出的电流,就是原边电流吗?
Isen引脚就是电流 ...

这个系列的控制芯片,具有两个反馈环。一个是电流环,主要靠R9对变压器原边电流取样获得电流大小来与片内基准进行比较。另一个是电压环,靠对输出电压进行取样来与片内基准进行比较。电流环速度很快,是逐个电流脉冲(PWM的每个周期)都进行比较。
这些内容,也都在datasheet中有详尽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追问
R9阻值只有几个欧姆,很小,是采样,检测Q1流出的电流,就是原边电流吗?
Isen引脚就是电流 ...

这个系列的控制芯片,开关电源启动时靠首帖图中电阻R3(4楼图中56k电阻)联接到150V直流(220V交流市电则整流后约300V)。开关电源启动后芯片靠变压器一个绕组和首帖图中D3R4C2C3整流供电。
这是个很巧妙的设计。同样要靠阅读datasheet才能够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的控制芯片,开关电源启动时靠首帖图中电阻R3(4楼图中56k电阻)联接到150V直流(220V交流市电则整 ...

非常谢谢,从datasheet看起,更系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