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通讯 正常模式无法收发数据 环回模式正常接收

楼主:
8芯积分

使用stm32f107芯片库函数,配置环回模式能够正常发送接收;
修改为正常模式,用单步调试查看到程序运行到这条语句 CANx->sTxMailBox[transmit_mailbox].TIR |= TMIDxR_TXRQ;

用示波器测试Tx引脚没有波形输出,发送三次后三个邮箱都占满了便不会发送数据了。

接收采用中断函数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接收。用CANalyst 发送数据下来,从单片机引脚Rx上能够检测到CANalyst发送过来数据的波形,但是程序中断函数没有触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查了很久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extern CanTxMsg TxMessage;
extern CanRxMsg RxMessage;

void GPIO_CAN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ENABLE);

  /* Configure CAN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Interrup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使能CAN1时钟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 时间触发通信禁止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 离线退出是在中断置位清0后退出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 自动唤醒模式:清零sleep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 自动重新传送报文,直到发送成功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 FIFO没有锁定,新报文覆盖旧报文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 发送报文优先级确定:标志符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LoopBack;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 1tq、BS1、BS2的值跟波特率有关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9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4;              // 分频系数为1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CAN1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lter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中断使能

}

static void CAN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CAN1 RX0 interrupt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主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次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Config(void)
{
    GPIO_CAN_Configuration();
    CAN_NVIC_Configuration();
    CAN_Interrupt();
}

u8 CAN_SetMsg(void)
{
    u8 mailBox;
    u16 i = 0;

    TxMessage.StdId=0x00;                                                                                    //ID标识符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标准帧格式
    TxMessage.DLC=8;                                                                       //帧长度,单位:字节

    TxMessage.Data[0] = 0xF1;    //待传数据
    TxMessage.Data[1] = 0xF2;
    TxMessage.Data[2] = 0xF3;
    TxMessage.Data[3] = 0xF4;
    TxMessage.Data[4] = 0xF5;
    TxMessage.Data[5] = 0xF6;
    TxMessage.Data[6] = 0xF7;
    TxMessage.Data[7] = 0xF8;

    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 &TxMessage);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mailBox)==CANTXFAILED) && (i != 0XFF))
    {
            i++;    //等待发送结束
    }
}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IDE=CAN_ID_STD;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RxMessage.Data[2]=0x00;
    RxMessage.Data[3]=0x00;
    RxMessage.Data[4]=0x00;
    RxMessage.Data[5]=0x00;
    RxMessage.Data[6]=0x00;
    RxMessage.Data[7]=0x00;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LED灯闪烁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
}

网友A:
楼主发现一个问题,在GPIO初始化的时候,我看到你用的是can1.  对应的IO分别是PA11,PA12.

但是,你仔细看了用户手册了吗?

我想GPIO初始化的时候。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 ENABLE);

就不需要重映射了。

还有,如下时钟总线也不需要使能了。RCC_APB2Periph_AFIO 这个也不需要使能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其他没看出啥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现一个问题,在GPIO初始化的时候,我看到你用的是can1.  对应的IO分别是PA11,PA12.

但是,你仔细 ...

那就不需要重映射了,像上面那个重映射就映射到PB8, PB9 了是吧?     我把这两个地方都屏蔽了,但是还是Tx引脚还是没有波形出来。有其他工程师说:这种情况最先检查的是波特率,麻烦帮我把波特率看下,波特率计算:36/(1+TS1+TS2)*BRP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需要重映射了,像上面那个重映射就映射到PB8, PB9 了是吧?     我把这两个地方都屏蔽了,但是还 ...

有关这个波特率的计算的。如下,这个在用户手册中有体现呢。。。

我感觉你不会计算波特率,不知道波特率怎么计算。
说明下,如下的Fpclk是按照F103的频率来的,我不知道你的F107是不是一样的。

如下是我花了点时间,为你推导的公式。并以F103的Fpclk的频率来计算的波特率。剩下的自己来计算吧。
还有需要提醒你的一点,主从设备,一定要保证波特率一致,否则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这个波特率的计算的。如下,这个在用户手册中有体现呢。。。

我感觉你不会计算波特率,不知道 ...

谢谢,非常感谢。我要配置的波特率为500kps,调用库函数配置是不是这样的。进入Dug模式后代码与BTR寄存器如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ESCI~HQZ_6PYYD0R0A}5(XV.p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非常感谢。我要配置的波特率为500kps,调用库函数配置是不是这样的。进入Dug模式后代码与BTR寄存器 ...

目测应该没有问题,你自己不会计算么?我不知道f107的Fpclk。  Fpclk我记得如果是F103的話,就是ABPB1的时钟频率。

一般,我们用就是波特率基本就是250k,500k比较常见。不知道其他人,怎么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应该没有问题,你自己不会计算么?我不知道f107的Fpclk。  Fpclk我记得如果是F103的話,就是ABPB1的 ...

好的,找到问题了,是工程配置的问题

网友C:
楼主 您的工程配置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麻烦您告诉我下 我纠结了好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您的工程配置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麻烦您告诉我下 我纠结了好久了

宏定义那里,之前是STM32F10X_HD,后面改成STM32F10X_CL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定义那里,之前是STM32F10X_HD,后面改成STM32F10X_CL就好了

我这么改库文件会报错诶

网友: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楼主使用F107的话那么上面这个中断就不对了,你使用的是FIFO0,那么中断应该是

  CAN1_RX0_IRQn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