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OC三电阻采样硬件问题,求助大虾!

楼主:
三电阻采样的某一相的电流采样的放大+偏移电路如图,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否有明显的错误?谢谢!

网友A:
上面的运放接正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运放接正反馈?

不好意思,那边是我画错了,请忽略这一点

网友:
大虾们在吗?,指导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A:
你下面的那个运放有什么用处?
不要想着电路复杂,就是有水平。真正有水平的是电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还能保证性能。

网友B:
参考ST官网的,或者是其他半导体厂商的吧。

网友:
差分运放?   一个用2K一个用10K,可不好算放大倍数。还有你的两个68R加电容不太理解。反向输入端电阻应该接在采样电阻低端,而不能就近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下面的那个运放有什么用处?
不要想着电路复杂,就是有水平。真正有水平的是电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还能保 ...

保证前后电路的隔离不应该加一个跟随器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面的那个运放有什么用处?
不要想着电路复杂,就是有水平。真正有水平的是电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还能保 ...

这个不是我设计的,请看我新上传的原理图,这块版子是我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ST官网的,或者是其他半导体厂商的吧。

板子是我买的,请看10楼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我买的,请看10楼的原理图,谢谢!

买个官方的板子。淘宝的都很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保证前后电路的隔离不应该加一个跟随器吗?求指导,谢谢

这哪儿来的“隔离”之说呢?下面那个运放,仅是参考电压的缓冲,象你这个电路及参数,是不需要缓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官方的板子。淘宝的都很差。

我始终反正走极端。

官方的就一定好吗?官方设计的板子,它只是占了个“第一”,水平高低,真的很难说,
淘宝的就“都很差”吗?

不要总是迷信外国的,习不是提出了四个自信吗?别老是看不起“自己”。

我曾用过TI的2046,和国产的2046,发现国产的质量性能远超TI的,为这事发过帖子,有兴趣自己找找吧。
我也曾仿制过外国的一个产品,仿制完后看它的总体设计,大有改进的地方,有些问题的处理,简直有些太低端。

当你有能力辨别质量的时候,多研究一下中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优缺点。

----------外国有好东西(但不都是好的或合理的),中国有差东西(但不都是差的)。但是:不能说外国的都是好的,国内的都“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始终反正走极端。

官方的就一定好吗?官方设计的板子,它只是占了个“第一”,水平高低,真的很难说 ...

对比过几家淘宝卖的无刷电机开发板,真的很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哪儿来的“隔离”之说呢?下面那个运放,仅是参考电压的缓冲,象你这个电路及参数,是不需要缓冲的,

不需要缓冲的话,两个电阻分压可以直接作为参考电压同相输入端的10K电阻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缓冲的话,两个电阻分压可以直接作为参考电压同相输入端的10K电阻上吗?

是的!

加个运放后,前面电阻的分压经它输出后又多了个Offset Voltage的误差,而这个电路,分压电阻的阻抗已以远远小于后面运放的输入电阻了。
所以,加运放是画蛇添足

网友:
估计你的老师也是这么懒吧,画的电路图哪儿象“电路”图啊,在视觉上快成了每个元件是独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加个运放后,前面电阻的分压经它输出后又多了个Offset Voltage的误差,而这个电路,分压电阻的 ...

不影响运放输入电阻,影响前面差分电路的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影响运放输入电阻,影响前面差分电路的电阻啊!

估计你是受大学里死搬硬套的老师的影响吧。
有些老师,常常发生些弄巧成茁、画蛇添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