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画的pcb请大神们看看给出点意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为什么所有的丝印都要用元器件挡住?你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很麻烦的,建议不要把丝印挡住

网友:
还有图中还多元器件的引脚没有链接,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有元器件的两个脚直接连一起,搞不懂,也看不到丝印

网友:
如果做产品的话,就过于宽松了。

网友:
单面板中大体积的元件焊盘应稍微大一些,保证焊接机械结构性能,防止受到震动时铜皮剥离、断脱。
元件可以再摆放的密一些

网友:
走线尽量不要走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