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直流电机不懂关于PWM

楼主:
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直流电机不懂关于PWM,能给讲一下PWM在编程时怎么调以及原理么?

网友:
先了解下什么是PWM,然后看看PWM相关例程,关键字:频率,占空比

网友:
直流有刷就是  你给电就转  然后以时断时续的给电他就转的慢

网友A:
给电机驱动芯片,输出数字电平。比如,高电平的时候,驱动芯片带动电机转动,低电平时,不给电机动力。二者组成周期信号,周期一定的情况下,高电平占周期的比例越高,电机获得动力的比例越大。转速就越快。编程方面,就调整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B:
PWM输出可以直接在战舰A盘查找例程。 大致是设定重装载值,然后再设定比较寄存器的值,比较寄存器/重装载值即为占空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电机驱动芯片,输出数字电平。比如,高电平的时候,驱动芯片带动电机转动,低电平时,不给电机动力。二者 ...

占空比是靠EN调对不?那周期靠什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输出可以直接在战舰A盘查找例程。 大致是设定重装载值,然后再设定比较寄存器的值,比较寄存器/重装载值 ...

要用51驱动,这个历程也是可以的么

网友:
PWM的一个脉冲驱动一个角度,把所有的线都给个脉冲就转了,也可以不用PWM,只要顺序给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是靠EN调对不?那周期靠什么调?

很多单片机带有pwm输出的功能。你去看相关的寄存器说明。占空比和周期都有的。一定要认真分析寄存器。弄明白了 调节几个地方的值,就可以改变周期,占空比。不同单片机,寄存器配置不同。取决于单片机寄存器。电机驱动是受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