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C12采样转换模式详解

楼主:
ADC12提供4种转换模式:

单通道单次转换

对选定的通道进行单次转换要进行如下设置:
x=CSStartAdd,指向转换开始地址
ADC12MEMx存放转换结果
ADC12IFG.x为对应的中断标志
ADC12MCTLx寄存器中定义了通道和参考电压
转换完成时必须使ENC再次复位并置位(上升沿),以准备下一次转换。在ENC复位并再次置位之前的输入信号将被忽略。

序列通道单次转换

对序列通道进行单次转换要进行如下设置:
x=CSStartAdd,指示转换开始地址
EOS(ADC12MCTLx.7)=1标志序列中最后通道y,非最后通道的EOS位都是0,表示序列没有结束。
ADC12MEMx,...ADC12MEM.y存放转换结果
ADC12IFG.x,...ADC12IFG.y为对应的中断标志
ADC12MCTLx寄存器中定义了通道和参考电压
转换完成时必须使ENC再次复位并置位(上升沿),以准备下一次转换。在ENC复位并再次置位之前的输入信号将被忽略。

单通道多次转换

对选定的通道进行多次转换,直到关闭该功能或ENC=0。进行如下设置:
x=CSStartAdd,指向转换开始地址
ADC12MEMx存放转换结果
ADC12MCTLx寄存器中定义了通道和参考电压
在这种模式下,改变转换模式,不必先停止转换,在当前正在进行的转换结束后,可改变转换模式。该模式的停止可有如下几种办法:
使用CONSEQ=0的办法,改变为单通道单次模式。
使用ENC=0直接使当前转换完成后停止。
使用单通道单次模式替换当前模式,同时使ENC=0

序列通道多次转换

对序列通道进行多次转换,直到关闭该功能或ENC=0。进行如下设置:
x=CSStartAdd,指示转换开始地址
EOS(ADC12MCTLx.7)=1标志序列中最后通道y。
ADC12MCTLx寄存器中定义了通道和参考电压
改变转换模式,不必先停止转换。一旦改变模式(单通道单次模式除外),将在当前序列完成后立即生效

不论用户使用何种转换模式,都要处理以下问题:

设置具体模式
输入模拟信号
关注转换结束信号
存放转换数据以及采用查询或者中断方式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