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之信号采集模数转换器结构和时序

楼主:
在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具体应用中往往需要采集一些模拟信号量,如电池电压、面板旋钮输入值等,模数转换器就是用来将这些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来供DSP使用。DSP所提供的模数转换器一次转换可以在四路输入中任选一路进行采样,采样结果为十位,最高采样速率为21.5kHz。

        模数转换器采用连续逼近式结构,在模数转换器内部用了三个可编程分频器来灵活地产生用户需要的采样率。
        整个模数转换过程分为两个周期——采样/保持周期及转换周期,如下图所示。

采样/保持周期是采样/保持电路采集模拟信号的时间,这个周期大于或等于40μs;
转换周期是阻容比较网络在一次采样中完成逼近处理并输出A/D转换结果的时间,这需要13个转换时钟周期。内部转换时钟的最大频率为2MHz。

模数转换主时钟:
ADC Clock = (System Clock) / (SystemClkDiv + 1) ;
模数转换时钟:
ADC Conversion Clock =
      (ADC Clock) / (2× (ConvRateDiv + 1))
模数转换时钟必须等于或小于2 MHz;
         模数采样/保持周期:
ADC Sample and Hold Period =
(1 / (ADC Clock)) / (2× (ConvRateDiv+ 1 + SampTimeDiv))
模数采样/保持周期必须大于等于 40μs
        整个转化周期:
ADC Total Conversion Time =
       (ADC Sample and Hold Period) + (13× (1 / (ADC Conversion     Clock)))
      应当注意的是模数转换器不能工作于连续模式下,每次开始转换前,DSP必须将模数转换控制寄存器(ADCR)的ADCStart位置1,来命令模数转换器开始转换。当开始转换后,DSP必须通过查询模数转换数据寄存器(ADDR)的ADCBusy位来确定采样是否结束。当ADCBusy位从1变为0时标志转换完成,采样数据已经被存放在数模转换器的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
正在研究DSP, 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