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之信号采集模数转换器的寄存器

楼主:
模数转换器的寄存器包括控制寄存器(ADCR)、数据寄存器(ADDR)、时钟分频寄存器(ADCDR)和时钟控制寄存器(ADCCR

在模数转换开始之前需要对模数转换控制寄存器进行设置,选择所要采集的通道,并通过将ADCStart位设置为1命令转换开始。

接下来给出一个设置模数转换器的例子,在该例子中DSP系统主时钟为144MHz
1)首先对系统主时钟分频,产生模数转换器时钟,该时钟应尽量运行在较低频率下,以降低功率消耗,在本例中模数转换器时钟是通过对系统主时钟36分频产生的,则此时模数转换时钟=144MHz/36=4MHz,根据公式
ADC Clock= (System Clock) / (SystemClkDiv+ 1)
得出SystemClkDiv=35
2)对模数转换器时钟分频产生模数转换时钟,该时钟最大值为2MHz,为了获得2MHz的模数转换时钟,则需要对模数转换器时钟2分频,由
ADC转换时钟= (ADC Clock) / (2×(ConvRateDiv+ 1))
得出ConvRateDiv=0
ADC 转换时间= 13 ×(1 /ADC Conversion Clock)
ADC 转换时间 = 13 × (1 / (2 MHz)) = 6.5μs
3)对采样和保持时间进行设置,这个值必须大于40μs
ADC采样和保持时间=
(1 / (ADC Clock)) / (2×(ConvRateDiv + 1 + SampTimeDiv))
= (1 / (4 MHz)) / (2×(0 + 1 + SampTimeDiv))
= 250 ns× (2×(0 + 1 + 79)) = 40μs
SampTimeDiv=79
4)整个转换时间为40μs的采样和保持时间加上6.5μs的转换时间等于46.5μs,采样率=1/46.5μs =21.5 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