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小米智能插座

楼主:
昨天就收到了年终回馈奖品:小米智能插座。太高兴了,不过一个插座就不晒图了。
昨天忘带回家,没试,今天带回来,发现这插座就是个坑,我用iPhone,用米家,各种办法都用了,死活无法加入chuangmi开头的网络..........看来这东西只能吃灰,幸好有这个探雷器,要不原来还想弄一套小米智能家庭套装的,看来这东西还是要等几年。

网友A:
米家里面有两种插座选项,你换一种多试几次看看,我家里也有一个,一开始调的时候也各种坑,

网友B:
小米的东西,用了这么多,总结出网络必须是2.4G,网络名只能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网友:
中奖绝缘体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东西,用了这么多,总结出网络必须是2.4G,网络名只能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网络是2.4g,也是字母数字组合。问题出现在无法连接chuangmi开头的Wi-Fi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米家里面有两种插座选项,你换一种多试几次看看,我家里也有一个,一开始调的时候也各种坑,

今晚试试米家那选项吧,估计也没戏。因为这个就是小米智能插座。问题出现在无法连接chuangmi开头的Wi-Fi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晚试试米家那选项吧,估计也没戏。因为这个就是小米智能插座。问题出现在无法连接chuangmi开头的Wi-Fi

是呀,但是里面有两个小米智能插座选项,有一个选项是用不了的。而且设置可能要调几次,还有就是不能用5G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但是里面有两个小米智能插座选项,有一个选项是用不了的。而且设置可能要调几次,还有就是不能用5G ...

插座固件版本太低,IOS连不上插座的wifi,换了安卓手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