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AL-IDB007V1各种姿势仿真器连 BlueNRG-1

楼主:
各种姿势仿真器连 BlueNRG-1——在Keil MDK、IAR for ARM下,ulink2、stlink v2、jlink v9连接 BlueNRG-1。

1、BlueNRG-1相关软件,该装的都装好。

2、Jlink驱动JLink_V622d版本

3、Keil 5最新版Keil MDK 5.24a

4、Keil 5 BlueNRG-1器件支持包

5、IAR for ARM V7.80.4

6、Keil工程——“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2.5.0\Project\BlueNRG1_Periph_Examples\GPIO\IOToggle\MDK_ARM\BlueNRG-1”

7、IAR工程——“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2.5.0\Project\BlueNRG1_Periph_Examples\GPIO\IOToggle\EWARM\BlueNRG-1”

8、仿真器与STEVAL-IDB007V1硬件连线。
ulink2、stlink v2、jlink v9的20Pin接口在SWD模式时信号定义相同,不一一列举。

9、ulink2、stlink、jlink与STEVAL-IDB007V1连接效果实拍图片

10、Keil Ulink2连接BlueNRG-1

11、Keil Ulink2下载
BlueNRG-1测试程序固件IOToggle

12、BlueNRG-1编程算法在最上面。只有ST
BlueNRG-1不按字母顺序排,打开一个没添加编程算法的工程,添加算法时在下面找了半天,最后才看到在最上面。

13、Keil下Jlink V9连接BlueNRG-1

14、Keil下Jlink V9下载固件。这个过程提示比较长,占了满满一屏。

15、Keil下STlink V2连接BlueNRG-1

16、Keil下STlink V2下载固件

17、IAR下STlink下载仿真BlueNRG-1。

18、IAR下Jlink V9下载仿真BlueNRG-1_图1(Jlink下载过程提示多,一页显示不完)

19、IAR下Jlink V9下载仿真BlueNRG-1_图2

网友A:
楼主工具真是不少,同你比我是小屋见大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工具真是不少,同你比我是小屋见大屋

多谢捧场!
好奇心重,原装的买不起,山寨的还是可以一试的。